[MM32软件] Fatfs文件系统能够对同一文件进行并行读取吗

楼主(2022-06-28):
Fatfs文件系统能够对同一文件进行并行读取吗?
裸机下能在不同地方对同一文件进行操作吗,比如一个读,一个写?想做一个mp3的缓冲播放,能实现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读写可以用2个DMA实现

网友B:
估计对MCU的性能来说应该要求很高

网友C:
没这么做过啊,但是你要是用高速通信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D:
你每次固定包读取呗,可能是行的

网友E:
为啥读写需要同时操作啊?

网友F:
对文件系统这块我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逻辑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G:
建议用操作系统啊,能好操作一些

网友H:
裸机要是弄好了,也是可以的

网友I:
估计不能对同一文件进行读写同时操作吧

网友J:
你要是能找到MM32的技术支持就好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2022-09-16):
MCU的性能来说应该要求很高

楼主:
应该要求不高吧,感觉之前的MP3器件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