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真的实时吗?

楼主(2022-06-28):
我们都说RTOS(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实时操作系统,那么,到底啥是实时操作系统呢?它到底实时不实时呢?

这个问题,相信有很多初学的小伙伴都有这么疑问。

楼主:
简述RTOS

RTOS: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即实时操作系统。

来自百度百科的解释:

实时操作系统是指当外界事件或数据产生时,能够接受并以足够快的速度予以处理,其处理的结果又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来控制生产过程或对处理系统做出快速响应,调度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完成实时任务,并控制所有实时任务协调一致运行的操作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体现的重点是实时(及时响应)。简单说就是程序能及时的解决、处理一些比较急的事情,而不会出现“卡机”等情况。

比如:一个运动的小车,传感器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要立马减速、停车,而不是半天才反应过来(反应慢了就会撞上去)。

楼主:
与裸机相比

从裸机转RTOS的同学,就会拿裸机与RTOS相比较:

RTOS相比裸机有什么优点?

RTOS相比裸机更方便吗?

......

我可以肯定的说:RTOS相比裸机更方便,优点也更多。当然,前提是MCU资源(Flash、RAM)能满足需求。

因为早期的MCU资源相对匮乏,比如Flash低于10K,RAM低于1K,这个时候用RTOS,优点就不明显,反而更容易暴露缺点。

但现在MCU资源相对比较多,动辄超过1M的Flash、 100K的RAM,这种情况下,如果跑裸机,我感觉太浪费MCU资源了。

网友A:
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个实时指的是确定的时间(通常是us级别)内对中断做出响应,而不是一般理解的很快。
RTOS上下文切换会有额外开销,对中断响应速度相比裸机就没那么快了,(当然RTX5这种对coretex m核能够实现零中断延迟,对中断响应达到裸机相同效果)

网友B:
实时也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