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CU 原理图VCC与GND电容设计

楼主(2022-06-28):
#技术资源#

我们从原理图中的电源和地之间可以看到有很多0.1uF非电解电容和10uF的电解电容或者是1uF非电解电容

目的是使电源线和地线之间为低阻抗,滤波作用也可以,并不是滤电源的纹波,而是芯片电流发生变化在电源线上造成的纹波不影响其它芯片。使用10uF电解电容再并联0.1uF无极性电容,是因为电解电容的寄生电感比较大,消除高频纹波能力较差。而无极性电容寄生电感小,滤除高频纹波能力较好。电容根据低频的要求选择容量,则无极性电容体积太大成本也高,对于小板子layout是有挑战难度的,电解电容体积小,同样容量价格较便宜。故采用两种电容并联。

所以在设计电路也应该这样使用,而且各电容位置和走线很有讲究。
个人总结以下几个点:

1)模拟GND和数字GND分两路去加电容,最终汇总到最大的GND或者设备入口GND。

2)各小容量的无极性电容(0.1uF电容)两端到芯片的电源引脚和地引脚联接线尽可能短,越短越好,最好就是MCU的管脚上。

3)大电容,放到电源进入该电路板之处,或者功耗大的IC处

电路板元件布局、地线的走线安排(多层板通常有地层)都有关系,个人感觉几十MHz以下的噪声0.1μF电容效果挺好。

      最终目的就是把干扰的波动通过电容泄放到GN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