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PWM驱动光耦KTLP250S输出电压异常 降低2V

楼主(2022-06-29):
  单片机发出PWM波驱动光耦KTLP250S,这时正常光耦应该发出10V的PWM波,可是用示波器测量看到波形一开始是10V,但是很快就降低到8V,并且一直维持在8V这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供电是10V输出本来就不会到10V,按照手册输出比供电低2V正常,开始的10V有可能是示波器采样的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10V输出本来就不会到10V,按照手册输出比供电低2V正常,开始的10V有可能是示波器采样的过充; ...

好吧 我眼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