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SPIN05PF之ADC采样8bit和12bit采样AD值一样

楼主(2022-06-29):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8b;
如果都采1V电压 12位=1*4095/3.3=1240
                        8位=1*255/3.3=77
设成8位,9位,10位,11位都是1240。。。为什么呀

网友A(2022-09-28):
那说明这个采集数据是准确的呗

网友B:
你看看你定义的变量,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C:
这测试我觉得不应该一样吧,毕竟精度在这儿呢

网友D:
一般情况是根据你设计的变量类型,采样方式决定的精度的

网友E:
你是不是没配置对啊,我觉得这位数不一样,精度应该也不一样

网友F:
可能你多采集几次,取得平均值应该就一样了

网友G:
你能把工程贴出来,我来试试,可以么

网友H:
你的电压是稳定不变的是么?

网友I:
你这不是说八位的是77么?

网友J:
应该是哪里设置不对吧,再说不能很准确的1240的,毕竟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