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GCC无感FOC电机驱动测试

楼主(2022-06-29):
GCC无感FOC电机驱动测试
       根据前面的几个帖子的研究,采用GCC进行LKS32MC081的驱动开发没有什么问题,除了官方提供的部分驱动是采用二进制格式或者lib库的形式提供的,不过直接将这个库引入到GCC的工程中后,实践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目前没有不良的反映。
1、工程移植
官方提供了无感无刷FOC驱动电机的样例工程,采用KeilMDK开发环境。需要将官方样例工程移植到GCC环境下。前面几个帖子中已经完成了芯片的基本开发环境支持,本工程需要在前面的工程基础上,仅官方代码移植过来。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增加对官方提供的V4p2库的支持。打开参数配置设计界面,找到GNU ARM Cross C++ Linker->Libraries,添加lks32mc08x_nvrlks08x_fluxobs_hall_v4p2两个库的引用,同时添加两个库的搜索路径。
由于GCC环境下无法识别扩展名为lib的库,所以我们需要手动修改这两个文件的名字。分别为:
Liblks32mc08x_nvr.so或者Liblks32mc08x_nvr.a
Liblks08x_FluxOBS_Hall_v4p2.so或者Liblks08x_FluxOBS_Hall_v4p2.a
可以完成正常的链接过程,形成可执行文件,但是会出现警告信息,目前使用正常。
2、电机参数测定和调整
在官方提供的FOC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电机参数生成表,将我们电机的实际测量参数填入表格中,我们可以获取到关于电机驱动所需的参数内容。
       将参数表中的数据填入到工程文件MC_Parameter.h中。
/* ------------------------------MotorParameter------------------------------ */
#define U_MOTOR_PP                     (6.0)            /* 电机极对数 */
#define U_MOTOR_RS                     (1.55)           /* 单位: Ω 电机相电阻 */
#define U_MOTOR_LD                     (890)            /* 单位: uH 电机d轴电感 */
#define U_MOTOR_LQ                     (890)            /* 单位: uH 电机q轴电感 */

/* 电机磁链常数 计算公式:Vpp/2/sqrt(3)/(2*PI)/f,其中Vpp为电压峰峰值,f为电频率
   此参数仅影响顺逆风启动的速度检测,角度估算不使用些参数 */
#define U_MOTOR_FLUX_CONST             (0.000991425)

3、运行参数调整
电机最大运行速度参数,调整为120Hz,相当于7200rpm 。
#define U_MAX_FREQ                     (120.0)           /* 单位:Hz, 电机最高运行转速 */

4、运行测试
     参数矫正后的运行测试效果:

5、评测总结
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个人认为lks32mc081这款产品的优缺点如下:
1)芯片可以直接兼容5V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2)芯片内部集成了DSP协处理器,对于电机驱动的数**算加速起到了关键作用;
3)专用的MCPWM外设,可以保证电机驱动所需的各种驱动信号发生;
4)两个ADC配合MCPWM或者UTIMER的多段触发采样方式,比ST的电机方案更加实时和方便了;
5)在仿真调试方面,遇到了挺多的问题,而且似乎对于CMSIS-DAP仿真器的兼容不太友好;
6)对于电机参数配置和调试,希望厂家可以完善生态环境,让方案使用起来跟方便;
7)如果厂家可以推出基于GCC开源环境的相关库或提供源码,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了。

感谢您在GCC开发环境的测评分享和建议。

网友A:
生态环境不够完善几乎所以国产芯片的通病

网友A:
希望各大国产芯片重视起来的,这样用户体验感会好些

网友B:
无感电调无法反馈转子位置?

网友C:
无刷电机驱动器有哪些?

网友D:
哪种无感伺服电机控制器效果好?

网友E: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算法吗

楼主:
官方提供了驱动库,无感无刷的控制算法

网友F:
红色那个是什么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色那个是什么仪器

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