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无感FOC培训资料与lksviewer调试软件

楼主(2022-06-29):
建议没有使用过凌鸥FOC方案的小伙伴们需从《序1 硬件demo与电机参数测量》开始观看,因为有的内容在序1,2,3,4视频内讲了就没有在后面的FOC调试教学视频内讲,序1,2,3,4视频只是让大家了解FOC工程框架,重点是序1,2,3,4视频之后的视频,大家在观看序1,2,3,4视频的时候感觉听不懂也没关系,只要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啦。
备注:因为LksViewer的RTT模式与Jscope使用的底层程序是一样的,所以无需更改之前的FOC工程的Jscope_RTT程序驱动,即可使用LksViewer软件的RTT模式。
1、无感FOC培训大纲,例程(lks32mx08x的FOC例程)。
2、LksViewer调试工具。
3、当前LKS32MC08x 无感有感例程最新版本LKS08x_FOC_SensorLessV4.28.2更新内容如下:
     因为LKS08x_FOC_SensorLessV4.28.1 Clock_Init(void)函数内增加SYS_VolSelModule(MCU_POWER_5v0)函数,该函数内对系统寄存器进行上锁了,在配置SYS_CLK_CFG前没有解锁,导致系统时钟无法配置96MHz,一直维持4MHz,所以4.28.2修改此部分。其次增加电压回差判断,防止电压波动造成频繁进入欠压中断。
4、当前LKS32MC05x 无感有感例程最新版本LKS05x_FOC_SensorLessV2.15工程
     修正LKS05x_FOC_SensorLessV2.14版本更改后,定时器无法工作问题,具体修改内容可见history.txt文件
     LKS05x_FOC_SensorLessV2.13修正定时器初始化使能接口,FuncState EN;      /*定时器模块使能*/(lks32mc05x.tim.h)。
     与修正单电阻采样SAMP_NIC处理的少一个Break,但之前的对程序也没什么影响。
     其它更新内容情况文件内history.txt文件
5、当前LKS32MC03x 无感有感例程最新版本LKS32MC03x_FOC_V3P55工程
    1、增加定时器初始化使能接口,FuncState EN;      /*定时器模块使能*/(lks32mc03x.tim.h)。
    2、修正单电阻采样SAMP_NIC处理的少一个Break,但之前的对程序也没什么影响。
    LKS32MC03x_FOC_V3P54修正dsp库函数开平方和开方函数读取结果应该放入防打断语句内部。
     其它更新内容情况文件内history.txt文件
拿到以上FOC工程需要注意,该工程我们只是使用一款demo硬件进行调试,08FOC工程使用LKS32MC081demo进行调试,05使用的是054D,03FOC使用的是037E调试的标准例程,所以我们拿到板子和下载好FOC软件工程,需要根据视频讲解步骤,根据自己的硬件进行软件硬件配置的修改,电机参数调试需要根据视频讲解方法进行参数调试,不然电机是无法运转的。对于部分电脑由于系统的C++组件太老了,所以安装LksViewer软件安装时会报错: “cannot load library commontool.dll”,可以安装VisualC_Redistributable_jb51文件的C++组件,里面的x86和x64都装上即可。

LksViewer软件V1.1.0版本之前均有卡壳和使用功能问题,V1.1.0做出很多修改,软件功能基本固定,后续升级就是些小功能和使用习惯的修改,请都有使用V1.1.0版本或者后续更高版本。(v1.1.0漏打包一个文件,导致.axf文件无法解析)

lks32mc08x_Foc例程,2023.12.01更新版本请看history文件

2022.4.20更新版本请看history文件

无感FOC说明文档

C++组件

lks32mc05x_Foc例程,2022.12.06更新版本请看history文件

lks32mc05x_Foc例程,2023.6.20更新版本请看history文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系统的C++组件太老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组件我已经放上去啦,下载即可安装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程序和无感的一个程序,视频正在制作过程

网友C(点评):
刚买了芯片,做了一个板子学习

网友D(点评):
你好!可以重发一下 “lksviewer使用说明.pdf" 这个文件吗?

网友E(点评):
可以使用 JScope 来辅助调试,详细的设置和使用方法参照《Jscop HSS 及 RTT 模式使用》。 这个《Jscop HSS 及 RTT 模式使用》文档在哪里下载?@鸥芯电驱港港

网友F(点评):
什么时候可以据需更新

网友G(点评):
lksviewer压缩包里不是最新版本,请问最新版本在哪获取

网友F(点评):
07的SDK什么时候有呀

网友H:
LksViewer怎么没看到?

网友I:
学习下

好的,有需要随时联系

网友J(2022-08-10):
能不能整一个03系列的例程啊

网友J:
不是开源的

网友K:
学习了,这个资料太棒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2022-09-23):
引用 楼主:
开源的在这里哦: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310-1-1.html

你好!请问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6 这个demo可以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6 这个demo可以开源吗?

不好意思,这个无法开源的。

网友L:
请问08系列的范例什么时候能加上单电阻的反电动势检测顺逆风的功能?03系列的范例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08系列的范例什么时候能加上单电阻的反电动势检测顺逆风的功能?03系列的范例都有了 ...

感谢您的反馈,我们最近就把08的反电动势顺逆风加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反馈,我们最近就把08的反电动势顺逆风加上。

好的,期待更新!

网友M:
MC_parameter.h中把电机位置传感器类型改为ROTOR_HALL_SENSOR(有感),电机运行抖动严重是什么原因?使用ROTOR_SENSORLESS电机运行就比较稳定

网友N:
请问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6这个demo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M(点评):
不是有新的4.7.1吗

网友M(点评):
回复 网友M: 4.27.1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6这个demo哪里可以下载?

上面的无感培训大纲与例程里面就是,4.26程序里面加了加了几句便于调试的语句,版本号更新了为4.27

网友(2022-10-24):
lksviewer使用说明.pdf 这个文件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请问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6这个demo哪里可以下载?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6是我们公司的商用版本,没有公开下载地址。如果有需要,你可以联系13598870628 赵经理,他会安排相关人员和你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M:
MC_parameter.h中把电机位置传感器类型改为ROTOR_HALL_SENSOR(有感),电机运行抖动严重是什么原因?使用R ...

有感FOC和无感FOC区别:
1、有感FOC保证电流环正常后,需要进行HALL相序学习,把学习得到的HALL相序填入HALL初始化的HALL相序数组内。
2、HALL超前脚的判别,判断是270度还是330度超前角。
3、状态机的改变,直接IDLE --》 HALL_RUN进行电流速度闭环。
文档说明在上方帖子里啦。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有感FOC和无感FOC区别:
1、有感FOC保证电流环正常后,需要进行HALL相序学习,把学习得到的HALL相序填入H ...

网友P:
宝,太棒啦,发现了新大陆。

网友Q:
《序1 硬件demo与电机参数测量》

请问这个视频教程在哪里呀

网友R:
请问实例的FOC程序有适用LKS05xMCU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MC_parameter.h中把电机位置传感器类型改为ROTOR_HALL_SENSOR(有感),电机运行抖动严重是什么原因?使用R ...

您好,改成有感还需要进行HALL相序学习和HALL超前角的匹配,所以您还要根据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3235274-1-1.html 链接的有感FOC调试文档进行调试一下呢

网友S: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2  PGA_init()调用SYS_AnalogModuleClockCmd后就禁止寄存器写操作。后面的SYS_AFE_REG0设置,其实是没有配置进去

网友:
请问LksViewer怎么才能看数组里面单个元素的数值?

网友T:
官网好像没有这些资料呢??

网友U(2022-11-26):
LKS08x_FOC非常全的FOC资料,这份资料把电机控制算法,功能逻辑讲得非常详细,值得学习,可以用于各个电机应用方案中.

网友V:
可以把无感FOC培训大纲与例程V2.1.zip 程序对应的开发板  原理图关联起来吗?我之前用LKS08x_FOC_SensorLessV4.23程序能控制 但切换到这个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5后 程序发现直接硬件短路保护;看代码初始化  引脚 引用有差异。

楼主(2023-02-01):
引用 网友M:
MC_parameter.h中把电机位置传感器类型改为ROTOR_HALL_SENSOR(有感),电机运行抖动严重是什么原因?使用R ...

您可以看看哔哩哔哩的有感FOC调试视频哦,有感需要进行HALL相序学习和超前角设置的。

网友W:
非常的好,我学到了

网友W:
[em:4:][em:4:][em:4:][em:4:][em:4:][em:4:][em:4:][em:4:]

网友X:
FluxOBS是磁链观测器吗,你们这个观测器是自己写的还是用的本杰明VESC的?

网友F(2023-03-19):
我试了试可以转起来,缺陷还有挺多的,纹波补偿算法没有

网友Y:
港港你好,demo程序可以用于高压吗

网友Z:
请问可否重新上传lksviwer的使用说明呀

网友AA(2023-04-22):
培训视频在哪里哦?

网友AB:
开源无感例程的有谁跑起来过没?现在还在摸索

网友AC(2023-05-29):
为啥显示压缩包损坏

网友AD(2023-07-10):
LKS03X的麻烦更新一下有刷控制版本,测试发现霍尔学习只有一个方向,测序数组填写进数组,下图CW正常,CCW就启动不了。如果CCW改成和CW一样就能启动,但有时会出现启动过流
if(struFOC_CtrProc.bMotorDirtionCtrlPhase == CW)
{
                this->bHallCommTab[0] = 3; //--1(30°)
                this->bHallCommTab[1] = 2; //--5(90°)
                this->bHallCommTab[2] = 6; //--4(150°)
                this->bHallCommTab[3] = 4; //--6(210°)
                this->bHallCommTab[4] = 5; //--2(270°)
                this->bHallCommTab[5] = 1; //--3(330°)
}else{
                this->bHallCommTab[0] = 3; //--1(30°)
                this->bHallCommTab[1] = 1; //--5(90°)
                this->bHallCommTab[2] = 5; //--4(150°)
                this->bHallCommTab[3] = 4; //--6(210°)
                this->bHallCommTab[4] = 6; //--2(270°)
                this->bHallCommTab[5] = 2; //--3(330°)
}

网友:
有变频油烟机方案吗?

网友AE:
这个教程出的nice!点赞。

网友AF:
LKS_SCOPE对英文系统支持不够好,英文系统下右下角提示窗口几秒自动关闭是乱码出现,可以全面检查一下英文系统下的支持程度,有时候还会死机无反应。

网友AG:
“lksviewer使用说明.pdf"  在哪里 能 找到, 可以重发一下 “lksviewer使用说明.pdf" 这个文件吗?

网友AH:
LKSview后面不再更新,可使用lksscope替换,使用方式几乎一致

网友F:
什么时候有07x系列

网友G:
请问怎么没有《FOC参数测试说明》这个pdf

网友AI:
你能告诉我如何可以看到像查看器数组中的单个元素的值吗?

网友AJ:
1、硬件演示和电机参数测量的顺序,以及这个视频教程在哪里?

网友AK(2023-09-06):
b站视频能不能增加字幕呀

网友AL:
LKS03x的SensorlessSDK例程有问题,切入电流环后,电机依旧跑的是开环速度

网友AM(2023-10-09):
我怎么找不到PDF格式的文件?

网友AN:
宝,发现新世界真是太棒了。

网友AO:
请问有适合这个例子的FOC程序的lks05xmcu版本吗

网友AP:
貌似官网没有这些资料,对吗?

网友AQ:
通量观察者是通量观察者吗?

网友AR:
lksviewer 的串口通讯有例子吗? @鸥芯电驱港港

网友AS:
我试过了,它可以转过来。

网友AT:
你好,香港。

网友AU(2023-11-14):
请问是否可以再次上传使用likesviewer的说明

网友AV:
这个资料太强了,感谢楼主的分享,学无止境啊

网友F:
什么时候有07的出来

网友AW(2024-01-11):
就像本教程中的nice一样。

网友AX:
请问有详细的视频讲解资料嘛

网友AY:
输出的波形是通过示波器进行查看的吗?

网友AV:
FOC工程实践非常重要

网友AZ:
是否有变频抽油烟机的解决方案?

网友BA(2024-02-22):
帖子中的视频在哪里获取啊

网友BB:
无感FOC是一种在无位置传感器的情况下,通过检测电机反电势或其他方式来实现精准的电机控制的技术。

网友BB:
新的4.27.1demo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BC(2024-04-12):
研究一下

网友BD:
SYS_CLK_CFG怎么解锁啊?

网友BE:
无感FOC培训资料与lksviewer调试软件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BF(2024-06-02):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多资料,这下够参考学习了。

网友AI(2024-07-09):
lks03x的无传感器sdk例程有问题。切入电流回路后,电机仍以开环速度运行

网友BG:
感谢感谢,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J:
,lksviewer用法instructions.pdf,怎么会找不到这个文件呢?

网友BH:
电驱资料还是凌鸥好啊

网友BI:
@鸥芯电驱港港  楼主你好,我在做初始位置检测的时候,进入IPD_RotorPosEst函数中跳不出来,是不是没有Lib_IPD库文件的原因?其它步骤都是正常的。该问题已经解决,通过分析汇编语言发现,IPD_RotorPosEst函数用到了HALL_CNT寄存器,跳不出来的原因是我把HALL_Perip_init屏蔽了。。

网友BJ: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AU:
lksviewer用法instructions.pdf,怎么会找不到这个文件呢?

网友AS:
请问为什么没有pdf的“foc参数测试说明”

网友AT(2024-08-08):
开源无感套路有人运行过吗?

网友BK:
能不能整出03系列的套路啊

网友AQ:
请问08系列实例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单电阻反电动势检测的功能?03系列的示例可用

网友BL:
4.27.1demo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BM(2024-09-14):
示例中的foc程序版本是否可以与lks05 xmcu一起使用?

网友BN:
有LKS32AT086N8Q9的吗

网友BO:
感谢楼主,已下载,最近要学习下了

网友BP:
辅助文件在哪下?

网友AO:
官网好像没有这个信息吧?

网友AP:
包,太好了,我们发现新大陆了。

网友BQ:
《前言1,硬件演示和电机参数测量》,这个视频教程在哪里?

网友BR(2024-11-03):
有详细的视频讲解材料吗

网友BS:
有人运行过开源的无谓例程吗?,

网友AN:
fluxobs是磁链观测器吗?《观察家》是你自己写的还是用本杰明·韦斯克的?

网友BT:
变频油烟机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BU:
我试了一下,它能把音量调大。还是有很多瑕疵,但是纹波补偿算法一个都没有。

网友BV(2024-12-11):
你好刚刚,演示程序可以用于高压吗?

网友BW:
mark一下,因客户使用你们家的这款芯片,所以来学习一下以便更好对接工作。

网友BX:
我们能制定出2003年系列赛的套路吗?

网友BY:
我们能为2003系列制定出一个惯例吗?,

网友BZ:
可以给b站点的视频加字幕吗?

网友CA(2025-02-11):
能不能再上传一遍lksviwer的指令?

网友AW:
凌鸥的电驱资料内容准确、全面,易于理解

网友AI:
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上,FOC确实是需要掌握的

网友CB(2025-05-16):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8.2在哪里下载?

网友CC:
话说,有没有专门讲控制电机的技术的资料?

网友CD(2025-09-28):
请问按这个入门的话,相关的资料在哪里?需要购买什么样的硬件?有没有成套(含电机)的套件?

网友AS:
可能是文件路径错误或未上传,请检查路径或重新上传文件。

网友AP:
试试加入纹波补偿算法,可能会改善电机转动效果。

网友CE:
可能是删除或移动了文件,检查回收站或原文件夹路径。

网友AI(2025-11-02):
已经测试过,转动功能正常。

网友CF:
无感FOC培训大纲,例程(lks32mx08x的FOC例程

网友BY(2026-02-16):
检查电机驱动器和控制逻辑,确认传感器是否正确安装或损坏。如果传感器工作正常,可能是SDK中速度闭环控制部分编程错误。

网友CG(2026-04-02):
FOC无感矢量控制培训资料,配合lksscope调试软件,适合电机控制学习。

网友CA:
变频油烟机控制电路设计,使用单片机调节电机速度,实现智能控制。

网友AO:
港港,你好!demo程序通常设计用于测试,不一定适用于高压环境。确保使用适合高压的程序和设备。

网友CH:
序1234的视频在哪里可以看?

网友CI(2026-05-06):
单片机调整音量效果不错,虽有缺陷,但没采用纹波补偿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