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经验汇总 (转)

楼主(2022-06-29):
1、AHB系统总线分为APB1(36MHz)和APB2(72MHz),其中2>1,意思是APB2接⾼速设备;
2、Stm32f10x.h相当于reg52.h(⾥⾯有基本的位操作定义),另⼀个为stm32f10x_conf.h专门控制外围器件的配置,也就是开关头
⽂件的作⽤;
3、 HSE Osc(High Speed External Oscillator)⾼速外部晶振,⼀般为8MHz,HSI RC(High Speed InternalRC)⾼速内部
RC,8MHz;
4、 LSE Osc(Low Speed External Oscillator)低速外部晶振,⼀般为32.768KHz,LSI RC(Low Speed InternalRC)低速内部晶
振,⼤概为40KHz左右,提供看门狗时钟和⾃动唤醒单元时钟源;

楼主:
5、 SYSCLK时钟源有三个来源:HSI RC、HSE OSC、PLL;
6、 MCO[2:0]可以提供4源不同的时钟同步信号;
7、 GPIO⼝貌似有两个反向串联的⼆极管⽤作钳位⼆极管;
8、 总线矩阵采⽤轮换算法对系统总线和DMA进⾏仲裁
9、 ICode总线,DCode总线、系统总线、DMA总线、总线矩阵、AHB/APB桥
10、在使⽤⼀个外设之前,必须设置寄存器RCC_AHBENR来打开该外设的时钟

楼主:
11、数据字节以⼩端存储形式保存在存储器中
12、 内存映射区分为8个⼤块,每个块为512MB
13、 FLASH的⼀页为1K(⼩容量和中容量),⼤容量是2K。
14、 系统存储区(SystemMemory)为ST公司出⼚配置锁死,⽤户⽆法编辑,⽤于对FLASH区域进⾏重新编程。所以我们烧写程序务必
选择BOOT1 = 0,这样通过内嵌的⾃举程序对FLASH进⾏烧写,⽐如中断向量表和代码
15、 STM32核⼼电压为1.8V

楼主:
16、 STM32复位有三种:系统复位、上电复位、备份区域复位。其中系统复位除了RCC_CSR中的复位标志和BKP中的数值不复位之
外,其他的所有寄存器全部复位。触发⽅式例如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等;电源复位由于外部电源的上电/掉电复位或者待机模
式返回。复位除了BKP中的寄存器值不动,其他全部复位;备份区域复位的触发源为软件复位或者VDD和VBAT全部掉电时。
17、 单⽚机复位后所有I/O⼝均为浮空输⼊状态
18、 68个可屏蔽中断通道,16个可编程优先级,16个内核中断,⼀共68+16=84个中断。103系列只有60个中断,107系列才有68个
中断
19、 系统启动从0x00000004开始,0x000 0000保留
20、 (Nested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分为两种:抢先式优先级(可嵌套)和中断优先级(副优先
级,不能嵌套)。两种优先级由4位⼆进制位决定。分配下来有⼗六种情况:

楼主:
21、0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0号的中断;1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2、
3、4号的中断;……;构成中断嵌套。如果两个中断的抢先优先级相同,谁先出现,就先响应谁,不构成嵌套。如果⼀起出现(或挂在那
⾥等待),就看它们2个谁的⼦优先级⾼了,如果⼦优先级也相同,就看它们的中断向量位置了。原来中断向量的位置是最后的决定因

22、 上电初始化后AIRC初始化为0,为16个抢先式优先级,但是由于所有的外部通道中断优先级控制字PRI_n为0,所以抢先式优先级相
同,此时就不能嵌套了
23、 NVI中有ISER[2](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ICER[2](Interrupt Clear-Enable Registers),ISPR[2](Interrupt
Set-Pending Registers),ICPR[2](Interrupt Clear-Pending Registers),IABR[2](Active Bit Registers),IPR[15]
(InterruptPriority Registers)定义。其中ISER和ICER分别为中断使能和中断失能寄存器,都是写1来使能/失能中断的。为什么写1?
为什么不采⽤⼀个寄存器⽽⽤两个寄存器来表⽰中断使能/失能状态?由于硬件,写0⽐较复杂,并且可能造成其他位的状态改变,所以⽤1
来表⽰打开或者关断是⽐较合理的
24、 中断标志位需要⼿动清除;
25、 配置外围器件的⼀般步骤:1、打开端⼝时钟。2、定义初始化结构体并初始化。3、调⽤

楼主:
26、串⼝的奇偶校验:如果是奇偶校验,那么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9b;这个数据的长
度必须设定为9位!
27、ADC的规则组可以⾃定义转换通道顺序和转换的通道个数。在实际应⽤中,有时候希望有⼀些特别的通道具有很⾼的优先权,需要在
规则组进⾏转换的时候强制打断,进⾏另⼀个通道的转换,这样⼀组通道,叫做注⼊组。
28、定时器的输出⽐较模式:Timing(冻结,什么都不做,普通定时),Active(OCxREF输出⾼电平有效),Inactive(OCxREF输出低电
平),Toggle(⽐较成功后翻转电平)。
29、STM32的定时器从0开始计数,满⾜⼀些条件,给出标志位(⽐如匹配成功、时间更新、溢出等)然后从0开始计数。这⼀点和51不
同。
30、OCx=OCxREF+极性

楼主:
31、⾃动装载寄存器和影⼦寄存器:前者相当于51当中的溢出设定数值。⽽影⼦寄存器顾名思义是影⼦,就是寄存器的另⼀分copy。实际
起作⽤的是影⼦寄存器,⽽程序员操纵的则是⾃动装载寄存器。如果APPE位使能,表明⾃动装载寄存器的值在下⼀次更新事件发⽣后才写
⼊新值。否则,写⼊⾃动装载寄存器的值会被⽴即更新到影⼦寄存器。
32、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PCLK1的4分频给定时器基准时钟
33、定时器配置:RCC、NVIC、GPIO(OC输出或者PWM)、TIMx
34、通⽤定时器可以输出4路不同的PWM,⾼级定时器可以输出4路不同的PWM外,还可以输出3路互补的PWM信号(驱动三相电
2+4
机),⼀共有7路。这样算出来STM32可以产⽣30路PWM=7
35、

楼主:
36、⾼级定时器时钟源挂在了APB2上,⽽通⽤定时器挂在APB1上。AHB(72mhz)→APB1分频器(默认2)→APB1时钟信号
2倍)→通⽤定时器时钟信号(72mhz)。如果APB1没有分频,那么通⽤定时器的时钟信号频率就直接等于APB1
(36mhz)→倍频器(
的时钟频率,没有上述的倍频器
2过程。TIM_SetAutoreload()⽤来改变PWM的频率,TIM_SetCompare1()⽤来改变占空⽐
37、有刷电机⼀般启动⼒矩⼤⼀些,⽆刷电机启动⼒矩⼩,运⾏起来⼒矩⼤。有刷电机采⽤电刷机械电流换向,⽽⽆刷电机则通过霍尔传
感器测出转⼦的电流来判断电机的运动位置和⽅向,返回给控制回路。
38、死区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这涉及到电路的短路问题。晶闸管在换向的时候需要死区时间来彻底关断线路
39、刹车功能⽤来在控制回路出现问题时,硬件⾃动给予外部电机进⾏紧急刹车制动,反应在PWM上持续给出⼀个固定的占空⽐?(三相
驱动也是?)
40、PWM输出最好采⽤PWM模式,其他的⽐较输出模式相位会慢慢改变,不精准;

楼主:
41、对FLASH的读写需要先解锁后加锁。FLASH写0容易,写1难。
42、下载程序有两种⽅式,⼀种为ICP(在线编程),适⽤于JTAG或SWD协议下的烧写程序。另⼀种成为IAP(在应⽤编程),适⽤于很
多接⼝(USB,串⼝,CAN)下载到存储器中,IAP允许在程序运⾏时重新烧写FLASH
43、FLASH分为主存储器(这⾥放置⽤户的程序代码)和信息块(启动代码),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叫做系统存储器,这⼀块⽤户不可
操作,为ST公司出产后固化,为系统的上电⾃举程序
44、FLASH在写的时候,⼀定不能读,如果有读操作,那么将会锁住总线
45、对FLASH操作时,必须打开HIS;

楼主:
46、STM32有两种看门狗(IWDG独⽴看门狗《独⽴时钟》,WWDG窗⼝看门狗《由APB1分频⽽来》)
47、SPI的的最⾼频率为36MHz(fpclk/2)
48、 TIM1和TIM8⾼级定时器在输出PWM时,需要配置⼀下主输出功能(CtrlPWMOutputs)才能输出PWM。其他的通⽤定时器不需
要这样配置。但是TIM6和TIM7没有PWM输出功能。
49、Code为程序代码部分
RO-data 表⽰程序定义的常量(如:const temp等);
RW-data 表⽰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ZI-data 表⽰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以及初始化为0的变量
Code, RO-data,RW-data…flash
RW-data, ZIdata…RAM
初始化时RW-data从flash拷贝到RAM
50、STM32F103ZET6有144个引脚(Z为144),其中,可⽤IO⼝为112个(7X16=112,ABCDEFG⼝);

楼主:
51、ARM公司只⽣产内核标准,不⽣产芯⽚。ST、TI这样的公司从ARM公司那⾥购买内核,然后外加⾃⼰的总线结构、外设、存储器、
时钟和复位、I/O后就组成了⾃⼰的芯⽚。
52、CMSIS标准⽤于在向上的⽤户层和下⾯的硬件层交换信息。这个架构当然可以⾃⼰定义,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没有标准。所以强制使⽤
CMSISI标准来设计芯⽚。通俗点的讲就是系统初始化的函数名称CMSIS定义为SystemInit(),GPIO_ResetBits()等
53、端⼝复⽤和端⼝重映射是两个概念:前者在使能其对应的端⼝和对应的功能时钟即可。后者需要打开AFIO时钟,然后进⾏端⼝的重映
射GPIO_PinRemapConfig()
54、下载程序只能使⽤串⼝1,在硬件设计时⼀定要注意!
55、J-TAG调试频率⼀般设定为2MHz,⽽SWD调试频率可以设定为10MHz

楼主:
56、SysTick的中断实现可以有两种⽅式:循环等待和中断法。推荐⽤循环等待,中断法可能会出问题⽽且占⽤资源。
57、部分I/O引脚是5V兼容的。单个I/O的最⼤驱动电流和灌⼊电流均为25mA。整个芯⽚的电流为150mA
58、KEIL⽀持位段操作,可以利⽤C语⾔中的位段知识定义位段结构体,然后对单独的寄存器进⾏单独的位操作。
59、关于内部上下拉电阻的设置:如果外部的按键另⼀头接地,那么需要设置成上拉电阻。(理由是当没有按下按键时,由于上拉,输⼊
为⾼电平;按下时,由于外部接地,输⼊为低电平。)同理,如果外部的按键另⼀头接⾼电平,那么需要设置成下拉电阻。
60、串⼝中断TXE和TC的区别:其实很明显,⼀个是发送寄存器空标志,⼀个是发送完成标志。因为串⼝在发送的时候⾸先需要把发送寄
存器中的数据移位到移位寄存器(影⼦寄存器)后再串⾏发送出去。所以当发送寄存器DR空时说明现在可能正在往外⾯发送数据,数据可
能还没有发送完。但是发送完成不⼀样,他是在移位寄存器将本次数据全部移位完成后设置的标志位(也就是发送完了停⽌位)。这么看
来:TXE允许程序有更充裕的时间填写TDR寄存器,保证发送的数据流不间断。TC可以让程序知道发送结束的确切时间,有利于程序控制
外部数据流的时序。

楼主:
61、窗⼝看门狗顾名思义有⼀个窗⼝,这个窗⼝的横坐标为时间,意思是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刷新寄存器,否则单⽚机复位。窗⼝的上限
由⼈来设定W[6:0],下线定死为0x40Twwdg=(4096×2^WDGTB×(T[5:0]+1)) /Fpclk1;Twwdg为超时时间ms,Fpclk1为APB1时
钟KHz,
62、TIMx通⽤定时器有4个独⽴通道,分别可以⽤来作为:输⼊捕获、⽐较输出、PWM⽣成、单脉冲模式输出。
63、定时器的时钟来源有4个:内部时钟(CK_INT),外部时钟模式1(TIx),外部时钟模式2(ETR),内部触发模式(ITRx,这个⽤
来定时器的同步)
64、定时器中断溢出更新时间:Tout=((arr+1)*(psc+1))/Tclk,ARR为⾃动装载寄存器(1~65535)、PSC为分频系数,TCLK为输⼊
时钟频率(Mhz)
65、PWM1和PWM2模式的区别仅在于相位的180度。前者⾼电平时,后者低电平。OCxREF极性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66、定时器输⼊捕捉有⼀个滤波器,顾名思义滤波器起到的就是滤波的作⽤,在捕捉外部信号时,信号可能不稳定,此时需要滤波:当检
测到有外部输⼊时,需要再连续采样N次如果确定为⾼电平/低电平,则触发响应中断(如果开启了的话)。
67、电容触摸屏原理:通过充放电的曲线不同来检测是否被按下。 实际的实验过程中,TPAD可以⽤⼀块覆铜区域来替代,通过电容的充
放电常数来确定是否按下。
68、OLED,即有机发光⼆极管(OrganicLight-Emitting Diode),⼜称为有机电激光显⽰(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OELD)。下图为OLED的GRAM与屏幕的对应表;
PAGE2单独列出来:
69、USART可以操纵SPI设备。不过最⼤频率只有4.5MHz;

楼主:
73、采样频率越⾼,输⼊阻抗要求越⼩;
74、Stm32进⼊中断的最短周期为6个周期;
75、降低功耗的基本原则:
降低系统时钟;
关闭APB和AHB总线上未使⽤外设的时钟;

楼主:
76、配置相应的寄存器为TIMx选择所需的时钟源;
77、FSMC,即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能够与同步或异步存储器和16位PC存储器卡接⼝,STM32的FSMC接⼝⽀持包括SRAM、
NANDFLASH、NORFLASH和PSRAM等存储器;
78、平时所说的U盘⾥的FLASH存储器有两种类型:NANDflash和NOR flash。
79、TFT在操作时,可以当作外部SRAM来操作,这样的话,如果单⽚机有FSMC接⼝,就可以使⽤NORFLASH的SRAM接⼝去控制,
速度⾮常快。
80、Stm32的的FSMC有4个256MB的存储块,⼀共寻址1GB的外部存储器空间;

楼主:
81、在STM32内部,FSMC的⼀端通过内部⾼速总线AHB连接到内核Cortex-M3,另⼀端则是⾯向扩展存储器的外部总线。内核对外部
存储器的访问信号发送到AHB总线后,经过FSMC转换为符合外部存储器通信规约的信号,送到外部存储器的相应引脚,实现内核与外部存
储器之间的数据交互。
82、FSMC中的DATASET和ADDSET的设置需要参看外部存储器的时序图来确定。⼀般⽽⾔,DATASET指的是数据建⽴时间,也就是
读/写信号开始到读/写信号停⽌(上升沿存储数据)的持续时间。(⼀般来说写⽐读快!)。⽽ADDSET指的是地址建⽴时间,指的是⽚选
之后到读/写操作之前的时间,这是针对SRAM来说的,如果操纵的是TFT,不存在地址线,所以此时的ADDSET就是读/写信号结束到RS
电平的转换时间。

楼主:
83、各种异步模式的联系;
84、NOR Flash/PSRAM控制器时序⼩结;
85、FSMC的三个配置寄存器:FSMC_BCRx(⽚选控制配置)、FSMC_BTRx(⽚选时序)、FSMC_BWTRx(⽚选写时序)。
86、 RTC时钟配置必须要⽤到BKP寄存器,BKP寄存器在单⽚机复位、电源复位、待机唤醒模式下是不会更改值的,他的供电由VDD供
电,VDD被切断后⾃动切换⾄外部的VBAT供电。

楼主:
87、 要修改BKP寄存器的值,必须取消其写保护的标志。BKP寄存器在上电时⾃动写保护;
88、STM32有3种省点模式;
三种省电模式中,耗电量从上到下依次降低,待机模式的电流仅为2uA。
89、 从待机模式中唤醒单⽚机等效于让单⽚机复位,但是电源寄存器的值会有⼀个标志位指⽰单⽚机是被唤醒的,不是被复位的。
90、 ADC的时钟不要超过14MHz,否则转换精度会下降。最⼤转换速率为1MHz,即转换周期为1us(14MHz,采样周期为1.5个ADC时
钟)

楼主:
91、 Tcovn=采样时间+12.5个周期。采样时间尽量选长⼀点,这样精度⾼⼀些,但是转换速率下降,这也是有利必有弊。
92、ARM处理器架构进化史;
93、 拿ARM7TDMI来说,T代表Thumb指令集,D是说⽀持JTAG调试(Debugging),M意指快速乘法器,I则对应⼀个嵌⼊式ICE模块。
94、 MMU作为嵌⼊式处理器与应⽤处理器的分⽔岭标志à具有内存管理单元的嵌⼊式处理器可以定位为应⽤处理器。这么说M系列和A系
列的处理器的区别在于A系列的处理器具有MMU单元可以进⾏内存模块的管理。
95、ARM处理器有两种状态:ARM状态和Thumb状态。

楼主:
96、 这张图说明了:Thumb2指令集做了⼀件很伟⼤的事情:将16位和32位的指令集融为⼀体,兼容性⾮常强!(这么说CM3不⽀持某
些32位ARM指令集??)
97、寄存器
98、MSP是系统复位后使⽤的堆栈指针,PSP由⽤户的代码使⽤。两个堆栈指针为4字节对齐!!
99、在ARM编程领域中,凡是打断程序运⾏的事件,统称为异常(exception)。
100、 因为存在LR(链接寄存器),所以可⽀持1级的⼦程序调⽤⽽不⽤压栈到内存,⼤⼤提⾼了运⾏速度。—à这就是说,我们在编程的
时候,⼀级调⽤是不会耗费太多时间的,除⾮是⼆级调⽤!

楼主:
101、 处理器有两种操作模式:handler模式和线程模式。
处理器也有两种特权分级:特权级和⽤户级。 这张图说明了⼀切:复位进⼊特权级线程模式,如果有异常,进⼊特权级的handler模式处理
异常或中断例程,然后返回⾄特权级线程模式。通过修改CONTROL寄存器可以进⼊⽤户级线程模式。
102、 两个⾼级定时器TIM1和TIM8是挂接在APB1总线上
103、 STM32的外部中断是以组来区分的,也就是说PA0,PB0,PC0单⽚机是⽆法区分其中哪个触发的中断à均为EXIT0线中断服务例
程。所以,外部中断⽀持16路的中断分辨率。从另⼀个⽅⾯来讲,我们可以设置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x,
GPIO_PinSourcex);来开通中断线实现组内的不同中断。

楼主:
104、 DAC有两个寄存器,⼀个是DHR(Data HoldingRegister)数据保持寄存器,⼀个DOR(Data Output Register)数据输出寄存
器。真正起作⽤的是DOR寄存器,该寄存器把值给数模转换发⽣单元输出以VREF+为参考电压的电压值。如果是硬件触发转换,系统将在
1个ABP时钟周期后把值给DOR,如果是软件触发转换,时间为3个APB时钟周期。然后,均等待Tsetting时间(Typical为3us,Max为
4us)后真正输出电压值。
105、 DAC分8位模式和12位模式,其中后者可以选择左右对齐

楼主:
106、 DMA仲裁器分为软件和硬件两种。软件部分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很⾼优先级、⾼优先级、中等、低。硬件部分由通道的⼤⼩来决
定优先级,越低优先级越⾼。
107、 DMA有⼀个实时的传输数据量寄存器叫做DMA_CNDTR,最⼤值为65535,存放的是当前传输所要传输的数据量。当数据量变为
0时,表明传输完成。
108、 CAN总线(ControllerArea Network)。CAN控制器根据两根线上的电位差来判断总线电平,总线电平⼜分为显性电平和隐性电
平,⼆者必居其⼀。

楼主:
109、 CAN总线具有6个特点:1:多主控制(挂接在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均可以成为主设备,并且设备ID是⽤来决定设备的优先级,没有设
备地址概念),2:系统若软性(没有设备地址概念),3、通讯速度较快,通讯距离较远(1Mbps下40M,5kbps下10KM),4、具有
错误检测、错误通知(通知其他设备)和错误恢复功能(强制结束发送,重复发送接收错误的信息。),5、故障封闭,当总线上的设备发
⽣连续故障错误时,CAN控制器会把改控制器踢出总线。6、连接节点多。理论上可以⽆限制加载,但是受到时间延迟和电⽓负载的限制,
实际数⽬是有限制的。降低传输速度可以适当增加可挂接负载个数。
110、 CAN协议有两个标准,ISO11898(针对125kbps~1Mbps的⾼速速率)和ISO11519-2(125kbps以下的低速速率)

楼主:
111、CAN总线电平特性;
112、 CAN协议的有5种类型的帧:数据帧、遥控帧、错误帧、过载帧、帧间隔。其中前两种帧有标准格式(11位ID)和扩展格式(29位
ID)。
113、CAN 数据帧构成:
(1) 帧起始。 表⽰数据开的段帧起始。
(2) 仲裁段。 表⽰该帧优先级的仲裁段。
(3) 控制段。 表⽰数据的字节及保留位段。
(4) 数据段。 数据的内容,⼀帧可发送0~8个字节的数据。
(5) CRC段。 检查帧的传输错误段。
(6) ACK段。 表⽰确认正常接收的段。
(7) 帧结束。 表⽰数据的段帧结束。

楼主:
114、 Stm32f103系列只有⼀个CAN控制器,有3个发送邮箱和3级深度的2个FIFO,14个过滤组器。
115、 STM32的每个过滤组可以配置为1个32位过滤器和2个16位过滤器。除此之外,还可以配置为屏蔽位模式(ID+屏蔽)和标识符列
表(ID和屏蔽寄存器均⽤来做ID寄存器)模式。
116、 CAN接收到有效报⽂被放置在3级邮箱深度的FIFO中,FIFO完全由硬件来管理。
117、 CAN总线的波特率

楼主:
118、 触摸屏⼀般分为电阻式触摸屏和电容式触摸屏。前者检测触摸的位置原理是利⽤触摸屏控制器中的A/D转换器经过两次A/D读值后
得出X和Y的坐标值。注意:这个X和Y的值是相对于触摸屏的,⽽⾮LCD屏。所以在这⾥需要注意两个概念:触摸屏和LCD屏。这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也是两个不同的物理结构,其中电阻触摸屏是由上下两个导电层中间夹着⼀层⾮常薄的透明隔层;⽽LCD就是指显⽰屏。

楼主:
119、 电阻触摸屏有X和Y、X和Y的⽐例因⼦、坐标轴⽅向、偏移量。LCD也有⾃⼰的这些参数。两者完全不相⼲,所以在定位的时候需
要进⾏坐标转换。公式:
通过对屏幕的四个点进⾏校准,得到四元⼀次⽅程,求解即可。
120、 NEC协议的数据帧格式:同步码头、地址码、地址反码、控制码、控制反码。同步码由⼀个9ms的低电平和⼀个4.5ms的⾼电平组
成,地址码、地址反码、控制码、控制反码均是8位数据格式。按照低位在前,⾼位在后的顺序发送。

楼主:
121、 NEC协议在发送的时候,会有560us的38KHz的载波信号,⽽在接收的时候这部分载波信号被认定为低电平,⽽剩余的
(2.25ms-650us)的逻辑“1”和(1.12ms-650us)的逻辑“0”时间则被认定为⾼电平。
122、 在单位时间内的位移被定义为速度,速度有线速度和⾓速度之分,分别对应两种传感器测量这两种不同的速度:线速度传感器(加
速度计)、⾓速度传感器(陀螺仪)。前者多应⽤在静态或者低慢速运动中的姿态求解,后者多应⽤在动态运动中姿态求解。

楼主:
123、 根据标准约定,零加速度(或零 G 准位)通常定义为相当于最⼤输出值(12 位输出为 4096,10 位输出为 1024 等)⼀半的输
出。对于提供 12 位输出的加速度计,零 G 准位将等于 2048。输出⼤于 2048 表⽰正加速度。输出⼩于 2048 表⽰负加速度。加速度的
数量通常⽤单位 g (1g = 9.8m/s2 = 重⼒加速度)表⽰。通过确定测量的输出与零 G 准位之间的差值,然后除以加速度计的灵敏度(⽤计
数/g 或 LSB/g表⽰)来计算加速度。对于提供 12 位数字输出的 2g 加速度计,灵敏度为 819 计数/g 或 819 LSB/g。加速度等于:a
= (Aout - 2048)/(819 计数/g),单位为 g。

楼主:
124、 加速度计测得的加速度的⽅向和设备设定的坐标系是相反的,因为原理表明在测量⼒的时候采⽤的是⾮惯性系参考系,⽽我们⾼中
时代研究的坐标系是惯性系参考系,前者在物体进⾏运动产⽣加速度时,假想⼀个与速度⽅向相反的⼒作⽤在物体上,这个⼒就是惯性⼒;
后者我们说不存在惯性⼒,只说存在惯性,因为在惯性坐标系中,我们研究的是物体,⽽⾮坐标系(即假定坐标系相对地球静⽌),当我们
把坐标系也考虑在内时,当坐标系运动,就产⽣了惯性⼒f,这种⼒作⽤会假想作⽤在物体上,只是与运动⽅向相反。

楼主:
125、 由上可知,加速度计的本质是测量⼒⽽⾮加速度。
126、 NRF24L01⼯作在2.4GHz的频段,由于频段频率较⾼,所以传输速率较快,为2Mbps
144、 UCOSII是⼀种实时操作系统,具有执⾏效率⾼、占有空间⼩(最⼩内核2KB)、实施性能优良、扩展性强和移植性强等优点。
UCOS具有多任务并发⼯作的特点(注意,任何时候只有⼀个任务能够占⽤CPU。并发只是任务轮流占⽤CPU⽽不是同时⼯作)。最⼤⽀
持255个任务并发⼯作。

楼主:
145、看门狗使⽤的总结:
(1)调试程序阶段,⼀般不加看门狗,容易排查问题。
(2)正式发布的程序必须加看门狗。
(3)排查问题时候,如果有看门狗,可以把看门狗屏蔽再排查。
146、STM32的FLASH读写操作,⼀般⾄少2个字节,注意有时候你只想保存⼀个字节的标志位,数据长度也不能写1,⾄少写2个字节。
例如 HAL库的STMFLASH_ReadHalfWord,标准库常⽤的readEEPROM

楼主:
本文转自网络,作者:文采初然酱吖00

网友A:
小白看着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