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沁恒SOC两种内核分别用什么工具开发?

楼主(2022-06-29):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沁恒CH32V系列芯片采用自研RISC-V内核,开发工具为:mounriver,可直接搜索下载。仿真调试可以用WCH-LINK两线SWD调试器。
沁恒CH32F系列芯片采用ARM-M3内核,官方例程基于keil开发,可用通用SWD调试器仿真调试也可使用WCH-LINK调试。器件支持包在CH32F20xEVT\EVT\PUB中,此压缩包可在沁恒官网下载。

网友B:
沁恒的RISC-V内核MCU是用mounriver进行开发的,仿真器有WCH-LINK可以使用。

网友C(2023-12-25):
请问这个559怎么仿真和下载程序呀?有专门的仿真器还是?
579应该就是所有的arm仿真工具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