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学习笔记

楼主(2022-06-29):
1、  AHB系统总线分为APB1(36MHz)和APB2(72MHz),其中2>1,意思是APB2接高速设备
2、  Stm32f10x.h相当于reg52.h(里面有基本的位操作定义),另一个为stm32f10x_conf.h专门控制外围器件的配置,也就是开关头文件的作用
3、  HSE Osc(High Speed External Oscillator)高速外部晶振,一般为8MHz,HSI RC(High Speed InternalRC)高速内部RC,8MHz
4、  LSE Osc(Low Speed External Oscillator)低速外部晶振,一般为32.768KHz,LSI RC(Low Speed InternalRC)低速内部晶振,大概为40KHz左右,提供看门狗时钟和自动唤醒单元时钟源
5、  SYSCLK时钟源有三个来源:HSI RC、HSE OSC、PLL

楼主:
6、 MCO[2:0]可以提供4源不同的时钟同步信号,PA8

7、 GPIO口貌似有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用作钳位二极管。

楼主:
8、 总线矩阵采用轮换算法对系统总线和DMA进行仲裁

9、 ICode总线,DCode总线、系统总线、DMA总线、总线矩阵、AHB/APB桥

10、在使用一个外设之前,必须设置寄存器RCC_AHBENR来打开该外设的时钟

楼主:
11、数据字节以小端存储形式保存在存储器中

12、 内存映射区分为8个大块,每个块为512MB

13、 FLASH的一页为1K(小容量和中容量),大容量是2K。

楼主:
14、 系统存储区(SystemMemory)为ST公司出厂配置锁死,用户无法编辑,用于对FLASH区域进行重新编程。所以我们烧写程序务必选择BOOT1 = 0,这样通过内嵌的自举程序对FLASH进行烧写,比如中断向量表和代码

15、 STM32核心电压为1.8V

楼主:
16、 STM32复位有三种:系统复位、上电复位、备份区域复位。其中系统复位除了RCC_CSR中的复位标志和BKP中的数值不复位之外,其他的所有寄存器全部复位。触发方式例如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等;电源复位由于外部电源的上电/掉电复位或者待机模式返回。复位除了BKP中的寄存器值不动,其他全部复位;备份区域复位的触发源为软件复位或者VDD和VBAT全部掉电时。

楼主:
17、 单片机复位后所有I/O口均为浮空输入状态

18、 68个可屏蔽中断通道,16个可编程优先级,16个内核中断,一共68+16=84个中断。103系列只有60个中断,107系列才有68个中断

19、 系统启动从0x00000004开始,0x000 0000保留

楼主:
20、 (Nested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分为两种:抢先式优先级(可嵌套)和中断优先级(副优先级,不能嵌套)。两种优先级由4位二进制位决定。分配下来有十六种情况:

楼主:
21、0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非0号的中断;1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2、3、4号的中断;……;构成中断嵌套。如果两个中断的抢先优先级相同,谁先出现,就先响应谁,不构成嵌套。如果一起出现(或挂在那里等待),就看它们2个谁的子优先级高了,如果子优先级也相同,就看它们的中断向量位置了。原来中断向量的位置是最后的决定因素!!!!

楼主:
22、 上电初始化后AIRC初始化为0,为16个抢先式优先级,但是由于所有的外部通道中断优先级控制字PRI_n为0,所以抢先式优先级相同,此时就不能嵌套了

楼主:
23、 NVI中有ISER[2](Interrupt Set-Enable Registers),ICER[2](Interrupt Clear-Enable Registers),ISPR[2](Interrupt Set-Pending Registers),ICPR[2](Interrupt Clear-Pending Registers),IABR[2](Active Bit Registers),IPR[15](InterruptPriority Registers)定义。其中ISER和ICER分别为中断使能和中断失能寄存器,都是写1来使能/失能中断的。为什么写1?为什么不采用一个寄存器而用两个寄存器来表示中断使能/失能状态?由于硬件,写0比较复杂,并且可能造成其他位的状态改变,所以用1来表示打开或者关断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24、 中断标志位需要手动清除

25、 配置外围器件的一般步骤:1、打开端口时钟。2、定义初始化结构体并初始化。3、调用

26、串口的奇偶校验:如果是奇偶校验,那么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9b;这个数据的长度必须设定为9位!

楼主:
27、ADC的规则组可以自定义转换通道顺序和转换的通道个数。在实际应用中,有时候希望有一些特别的通道具有很高的优先权,需要在规则组进行转换的时候强制打断,进行另一个通道的转换,这样一组通道,叫做注入组。

28、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式:Timing(冻结,什么都不做,普通定时),Active(OCxREF输出高电平有效),Inactive(OCxREF输出低电平),Toggle(比较成功后翻转电平)。

楼主:
29、STM32的定时器从0开始计数,满足一些条件,给出标志位(比如匹配成功、时间更新、溢出等)然后从0开始计数。这一点和51不同。

30、OCx=OCxREF+极性

楼主:
31、自动装载寄存器和影子寄存器:前者相当于51当中的溢出设定数值。而影子寄存器顾名思义是影子,就是寄存器的另一分copy。实际起作用的是影子寄存器,而程序员操纵的则是自动装载寄存器。如果APPE位使能,表明自动装载寄存器的值在下一次更新事件发生后才写入新值。否则,写入自动装载寄存器的值会被立即更新到影子寄存器。

楼主:
32、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PCLK1的4分频给定时器基准时钟

33、定时器配置:RCC、NVIC、GPIO(OC输出或者PWM)、TIMx

34、通用定时器可以输出4路不同的PWM,高级定时器可以输出4路不同的PWM外,还可以输出3路互补的PWM信号(驱动三相电机),一共有7路。这样算出来STM32可以产生30路PWM=7*2+4*4

楼主:
36、高级定时器时钟源挂在了APB2上,而通用定时器挂在APB1上。AHB(72mhz)→APB1分频器(默认2)→APB1时钟信号(36mhz)→倍频器(*2倍)→通用定时器时钟信号(72mhz)。如果APB1没有分频,那么通用定时器的时钟信号频率就直接等于APB1的时钟频率,没有上述的倍频器*2过程。TIM_SetAutoreload()用来改变PWM的频率,TIM_SetCompare1()用来改变占空比

楼主:
37、有刷电机一般启动力矩大一些,无刷电机启动力矩小,运行起来力矩大。有刷电机采用电刷机械电流换向,而无刷电机则通过霍尔传感器测出转子的电流来判断电机的运动位置和方向,返回给控制回路。

38、死区是必须要有的,因为这涉及到电路的短路问题。晶闸管在换向的时候需要死区时间来彻底关断线路

楼主:
39、刹车功能用来在控制回路出现问题时,硬件自动给予外部电机进行紧急刹车制动,反应在PWM上持续给出一个固定的占空比?(三相驱动也是?)

40、PWM输出最好采用PWM模式,其他的比较输出模式相位会慢慢改变,不精准

41、对FLASH的读写需要先解锁后加锁。FLASH写0容易,写1难。

楼主:
42、下载程序有两种方式,一种为ICP(在线编程),适用于JTAG或SWD协议下的烧写程序。另一种成为IAP(在应用编程),适用于很多接口(USB,串口,CAN)下载到存储器中,IAP允许在程序运行时重新烧写FLASH

43、FLASH分为主存储器(这里放置用户的程序代码)和信息块(启动代码),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叫做系统存储器,这一块用户不可操作,为ST公司出产后固化,为系统的上电自举程序

楼主:
44、FLASH在写的时候,一定不能读,如果有读操作,那么将会锁住总线

45、对FLASH操作时,必须打开HIS

46、STM32有两种看门狗(IWDG独立看门狗《独立时钟》,WWDG窗口看门狗《由APB1分频而来》)

楼主:
47、SPI的的最高频率为36MHz(fpclk/2)

48、 TIM1和TIM8高级定时器在输出PWM时,需要配置一下主输出功能(CtrlPWMOutputs)才能输出PWM。其他的通用定时器不需要这样配置。但是TIM6和TIM7没有PWM输出功能。

楼主:
49、Code为程序代码部分

RO-data 表示程序定义的常量(如:const temp等);

RW-data 表示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ZI-data 表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以及初始化为0的变量

Code, RO-data,RW-data..............flash

RW-data, ZIdata...................RAM

初始化时RW-data从flash拷贝到RAM

楼主:
50、STM32F103ZET6有144个引脚(Z为144),其中,可用IO口为112个(7X16=112,ABCDEFG口)

51、ARM公司只生产内核标准,不生产芯片。ST、TI这样的公司从ARM公司那里购买内核,然后外加自己的总线结构、外设、存储器、始终和复位、I/O后就组成了自己的

网友A:
楼主,问下中文版的资料是去哪里下载的?
我在ST官网上都是英文版的,搜索stm32f103c8t6中文文档,网页上也说中文文档,结果进去之后还是英文的。
谢谢。

楼主:
52、CMSIS标准用于在向上的用户层和下面的硬件层交换信息。这个架构当然可以自己定义,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没有标准。所以强制使用CMSISI标准来设计芯片。通俗点的讲就是系统初始化的函数名称CMSIS定义为SystemInit(),GPIO_ResetBits()等

53、端口复用和端口重映射是两个概念:前者在使能其对应的端口和对应的功能时钟即可。后者需要打开AFIO时钟,然后进行端口的重映射GPIO_PinRemapConfig()

楼主:
54、下载程序只能使用串口1,在硬件设计时一定要注意!

55、J-TAG调试频率一般设定为2MHz,而SWD调试频率可以设定为10MHz

56、SysTick的中断实现可以有两种方式:循环等待和中断法。推荐用循环等待,中断法可能会出问题而且占用资源。

楼主:
57、部分I/O引脚是5V兼容的。单个I/O的最大驱动电流和灌入电流均为25mA。整个芯片的电流为150mA

58、KEIL支持位段操作,可以利用C语言中的位段知识定义位段结构体,然后对单独的寄存器进行单独的位操作。

楼主:
59、关于内部上下拉电阻的设置:如果外部的按键另一头接地,那么需要设置成上拉电阻。(理由是当没有按下按键时,由于上拉,输入为高电平;按下时,由于外部接地,输入为低电平。)同理,如果外部的按键另一头接高电平,那么需要设置成下拉电阻。

楼主:
60、串口中断TXE和TC的区别:其实很明显,一个是发送寄存器空标志,一个是发送完成标志。因为串口在发送的时候首先需要把发送寄存器中的数据移位到移位寄存器(影子寄存器)后再串行发送出去。所以当发送寄存器DR空时说明现在可能正在往外面发送数据,数据可能还没有发送完。但是发送完成不一样,他是在移位寄存器将本次数据全部移位完成后设置的标志位(也就是发送完了停止位)。这么看来:TXE允许程序有更充裕的时间填写TDR寄存器,保证发送的数据流不间断。TC可以让程序知道发送结束的确切时间,有利于程序控制外部数据流的时序。

楼主:
61、窗口看门狗顾名思义有一个窗口,这个窗口的横坐标为时间,意思是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刷新寄存器,否则单片机复位。窗口的上限由人来设定W[6:0],下线定死为0x40Twwdg=(4096×2^WDGTB×(T[5:0]+1)) /Fpclk1;Twwdg为超时时间ms,Fpclk1为APB1时钟KHz,

楼主:
62、TIMx通用定时器有4个独立通道,分别可以用来作为:输入捕获、比较输出、PWM生成、单脉冲模式输出。

63、定时器的时钟来源有4个:内部时钟(CK_INT),外部时钟模式1(TIx),外部时钟模式2(ETR),内部触发模式(ITRx,这个用来定时器的同步)

楼主:
64、定时器中断溢出更新时间:Tout=((arr+1)*(psc+1))/Tclk,ARR为自动装载寄存器(1~65535)、PSC为分频系数,TCLK为输入时钟频率(Mhz)

65、PWM1和PWM2模式的区别仅在于相位的180度。前者高电平时,后者低电平。感觉好**肋,OCxREF极性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66、定时器输入捕捉有一个滤波器,顾名思义滤波器起到的就是滤波的作用,在捕捉外部信号时,信号可能不稳定,此时需要滤波:当检测到有外部输入时,需要再连续采样N次如果确定为高电平/低电平,则触发响应中断(如果开启了的话)。

楼主:
67、电容触摸屏原理:通过充放电的曲线不同来检测是否被按下。 实际的实验过程中,TPAD可以用一块覆铜区域来替代,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常数来确定是否按下。

楼主:
68、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OELD)。下图为OLED的GRAM与屏幕的对应表
PAGE2单独列出来:

楼主:
69、USART可以操纵SPI设备。不过最大频率只有4.5MHz

70、使用I/O口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
71、ADC的Vref+和Vdda与VSS,Vref-一定要加高质量的滤波电容,切靠近单片机。

楼主:
72、ADC分为规则组和注入组,前者有16个通道,后者有4个通道。并且16个通道公用一个数值寄存器,注入组的4个通道分别有一个数值寄存器。

楼主:
73、采样频率越高,输入阻抗要求越小。

74、Stm32进入中断的最短周期为6个周期

楼主:
77、FSMC,即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能够与同步或异步存储器和16位PC存储器卡接口,STM32的FSMC接口支持包括SRAM、NANDFLASH、NORFLASH和PSRAM等存储器。

78、平时所说的U盘里的FLASH存储器有两种类型:NANDflash和NOR flash。

网友B(2022-10-05):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C: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D: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E(2023-04-01):
累加寄存器存储运行的数据和运算后的数据。

网友B: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F:
流编辑器,是一个使用简单紧凑的编程语言来解析和转换文本超强实用程序。

网友C: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G:
每次代码提交的时候都会生成一条提交记录

网友D: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G: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H:
如果已经找到正确的值,继续测试一个值根本没有意义。

网友I: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J: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