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出口简介

楼主(2022-06-29):
stm32作为现在嵌入式物联网单片机行业中经常要用多的技术,相信大家都有所接触,今天这篇就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下有关于stm32的出口,还不是很清楚的朋友要注意看看了哦,在最后还会为大家分享有些关于stm32的视频资料便于学习参考。

楼主:
什么是串口

  UART :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通用异步收发器

  USART : 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一种是常用也是最简单的串行数据传输协议。数据线只需要两根就可以实现全双工。

楼主:
Tx: 发送数据线

  Rx: 接收数据线

  A B

  TX -----------> Rx

  Rx <------------Tx

  全双工: 两个设备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

  串行数据: 发送只一根线,一次只能发送一bit. 一bit接着一bit发送和接收。

楼主:
模块通信: 上位机 下位机

  通信一般需要两个设备,我们把这两个设备,人为叫做上位机, 下位机。

  上位机: 把处理性能强的机子,上位机。数据大部分处理都在上位机完成。

  下位机: 把数据采集的终端,处理性能单一的机子,下位机。

楼主:
串口只有一根发送数据线,假如 A要发送一个字符数据  10101010 给B

  A -------- ---------

  -------- ------- ...

  高电平周期是多长?即使是不发送数据Tx线上也有一个电平状态,接收方

  它怎么知道你是在发送呢?....

楼主:
UART数据如何传输?

  UART protocol 串口协议。

  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是以帧为单位. Frame

  1帧(Frame)= 1 start bit(起始位) + 5-9bits数据位 + 0/1bit 校验位  + stop bits(0.5,

1,1,5,2)

楼主:
起始位: 一个周期的低电平

  数据位: 5-9bits数据位,具体是多少bits,需要双方协商。并且传送是先传送LSB(最低位) … MSB

  校验位:

  0 bit :没有校验位

  1 bit :校验位. “赖子” X

  D0 D1 D2 … Dn X

楼主:
奇校验:要保证传输的1为奇数

  D0 D1 D2 … Dn X 要保证这一串数据中1的个数为奇数

  1 0 1 0 1 0 1 0 X(1)

  1 0 1 0 1 0 1 1 X(0)

  偶校验:要保存传输的1为偶数

楼主:
停止位: 高电平

  0.5 个停止位。 半个周期的高电平

  1 个停止位

  1.5 个停止位

  2 个停止位

楼主:
Baudrate(波特率): 传输速率。

  决定 时间周期。

  115200 bps: bits per second

  物理层标准  the physical layer standards

  TTL level UART : TTL电平串口

  RS-232:

  RS-422:

  RS-485:

  TTL level UART:

楼主:
逻辑低电平(0) 0V

  逻辑高电平(1) 5V/3.3V

  RS-232: 适合较长距离传输

  逻辑低电平(0) +3v~+15V

  逻辑高电平(1) -3v~-15v

  TTL UART RS-232 RS-422 RS-485

  电平 1 3.3V/5V 1 -5V ~ -15V +/- 2v +/- 1.5v

  0 0V 0 5V ~ +15V

楼主:
信号 单端信号   单端信号  差分信号   差分信号

  传输长度 < 2m <15m <1200m <1200m

  不同标准的串口,引脚也不一样。TX/Rx是一定存在的。

  TTL

  RX

  TX

  GND

  VCC

  STM32F4xx 串口控制器

  TX

  RX

楼主:
硬件流控:

  RTS: Request To Send 请求发送信号

  终端告诉对方可以向我传输数据啦。

  CTS: Clear To Send 清除发送信号

  对方告知终端,我要向你发送数据啦

  RTS -------> CTS(对方)

  CTS <------- RTS(对方)

楼主:
标志位:

  TX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不代表上一次数据已经发送完成啦,因为数据有可能还在 shifter里面

  但是此时您可以向TDR写数据啦。

楼主:
TC : Transmit Complete

  发送完成。

  发送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已经发送到Tx引脚上面去了。

  RXNE: Read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接收数据寄存器不为空。意思是你可以读数据啦。

楼主:
STM32F4xx串口代码流程

  (1) GPIO口配置

  串口的TX/RX 引脚是由GPIO口来复用的。

  a. 使能GPIO分组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

  b. 配置GPIO口的功能 GPIO_Init

  c. 选择具体的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

楼主:
(2) usart配置

  a. 使能usart时钟

  b. USART_Init

  USART_Init(USART_TypeDef * USARTx, USART_InitTypeDef *

USART_InitStruct);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USART_BaudRate; // 波特率

  uint16_t USART_WordLength; //传输字长 ,如下两个任选其一: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WordLength_9b

  在STM32中:传输字长=数据位数+检验位数

  uint16_t USART_StopBits; //停止位数,如下 :

  USART_StopBits_1 1bit停止位

  USART_StopBits_1_5 1.5bit停止位

  USART_StopBits_2 2 bits停止位

  USART_StopBits_0_5 0.5bit停止位

  uint16_t USART_Parity; //校验方式,如下: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_Parity_Odd 奇校验

  USART_Parity_Even 偶校验

  uint16_t USART_Mode; //串口模式, 如下:可以组合

  USART_Mode_Tx 发送模式

  USART_Mode_Rx 接收模式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发送和接收模式

  uint16_t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硬件流控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 RTS 请求发送。你可以接收对方的数据。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CTS CTS 清除发送,你可以发数据给对方。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 RTS_CTS 发送和接收都用流控

  } USART_InitTypeDef;

楼主:
(3) 中断的配置

  USART_ITConfig <- 配置串品的中断

  在STM32中一个USART只对应一个中断通道,但是引起串口中断的

  事件有很多,比如:

  TXE -> 发送寄存器为空,可以引起串口中断

  TC -> 发送完成,可以引起串口中断

  RXNE -> 接收寄存器不为空,可以引起串口中断

  ……

楼主:
只不过,这些事件需要"中断控制位使能"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TConfig就是用来把一个串口的XX事件,配置成是否引起串口中断的

  在串口中断函数里面,就需要判断是哪个串口事件,引起了中断!!!

  NVIC_Init()

楼主:
(4) 使能串口

  USART_Cmd

  接收(中断函数)

  USART1_IRQHanlder()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有数据可读啦

  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清除USART1的中断标志

  USART_GetITStatus

  }

  USART_GetITStatus用来获取串口的xx事件标志位

  发送数据

  USART_SendData(USART1, 0x55);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RA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结束

网友A(2022-10-05):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B: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C: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D(2023-04-01):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A: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D: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E: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F: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G: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H: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B: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I: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C: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