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绘制PCB

楼主:
一、创建PCB图

选择你要保存的位置和项目名字

设置好下面三个路径

设置好图纸大小还有绘制单位

楼主(2022-06-29):
二、导入网表

最下面的导入路径填保存你网表的allegro文件夹

点击place,然后放置你导入的元件

楼主:
四、Artwork设置及导出Gerber文件
General Parameters设置

Film Control设置
点击Create Artwork就可以生成Gerber文件

如果需要过孔盖绿油,则删除SOLDER_TOP和SOLDER_BOT下面的VIA CLASS/**,设置如下:

未定义线宽不能为0,这里的未定义线一般指板形(外框)线

注意:这个未定义线宽需每一层都设置,如果没有每一层都选上,PCB表面是不会显示丝印的。

楼主:
五、BUG解决
1、出现走线连不上焊盘的现象,如下所示

解决方法:勾上Pins和Ratsnests

网友A: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B:
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C: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