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采用灌电流,还考虑带载能力么

楼主(2022-06-29):
io设计时,采用灌电流

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io的带载能力了

网友A:
什么意思?作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作为输入?

输出

网友B:
输出对应是拉电流

网友C: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D:
罐电流是指输入?

楼主:
看还有余量,没有计算了

网友E(2022-08-20):
肯定需要考虑的。

网友F(2022-11-01):
需要考虑负载能力

网友G:
这个需要考虑电平的状态吧

网友H(2023-02-01):
应该不用考虑带载能力了吧

网友I:
我觉得也要稍微考虑一下,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J:
你灌电流不都是输入么,那还考虑啥带载

网友K:
应该考虑IO能承受多少电流,你要是大电流灌进来,MCU不也废了么

网友L:
考虑啊,不考虑就坏事儿了

网友M:
作为输入也要考虑电流的大小,如果IO能承受的了,就行

网友N:
这个我还没研究过,一般输入信号的电流都很小的

网友O:
应该不用考虑,这种输入还考虑啥,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P:
个人感觉还是稍微要考虑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