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103C8 TIM 配置完中断就 Hard Fault

楼主(2022-06-29):
现在检查配置问题,
其实,想问大家的 是,进入Hard Fault 的条件是什么?

想从条件返回去排除问题

网友A:
通常这是硬件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A:
你是手工代码配置还是用的cubeMX,建议你用cubeMX试试,另外厂家的BSP包有TIM例子,你可以跑一个试试。

楼主:
嗯,cube是个好东西

网友B:
一般是程序发生了非法访问导致的。

时钟、电源、中断、越界或非对齐都可能导致类似问题。

网友C:
大概率是代码访问了不允许访问的总线地址,还有中断向量表如果放在了不能访问的地址,也会进hardfault

楼主:
确实改了代码解决了问题,只是糊里糊涂的,没搞清原因

网友D(2023-03-01):
看贴出来的代码,main函数中并没有初始化系统时钟,清中断标志位。可再参考官方例程

网友E(2023-06-07):
可以在HardFalut下断点,停下后看函数调用堆栈,看在产生HardFalut之前都调了什么函数。

网友F:
可以使用调试工具进行诊断。

网友G:
先看看是不是你任务栈空间设置太小,溢出了?

网友H:
数组越界操作; 内存溢出,访问越界; 堆栈溢出,程序跑飞; 中断处理错误;

网友I:
Keil MDK提供了硬件调试器和软件仿真等多种调试方式

网友J:
通过调整代码、修改配置等方式解决Hard Fault问题。

网友K:
在使用浮点数等特定数据类型时,必须保证堆栈对齐,否则可能会引发Hard Fault错误。

网友L:
建议考虑是否出现了硬件错误从而进入了

网友M:
用调试工具诊断一下

网友N:
是不是配置错误啊

网友J:
在访问数组元素时,如果索引超出数组范围,则会导致Hard Fault错误。

网友O:
这是配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P:
在使用递归函数或者大量局部变量时,可能会导致栈溢出,从而引发Hard Fault错误。

网友Q:
在执行指针操作时,如果指针为空或者指向非法地址,则会导致Hard Fault错误。

网友R:
主要原因是非法访问导致的。

网友S:
在使用未初始化的变量时,变量值未定义,可能会导致Hard Fault错误。

网友T:
遇到HardFault问题如何定位?

网友U:
在使用STM32的外设时,需要正确配置相关寄存器和参数,否则可能会造成Hard Fault错误。

网友E:
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

网友V:
处理bus fault、use fault这些强制fault中又发生了错误上报成为herd fault

网友W:
stm32 供电电压不足会不会产生hardfault

网友N:
这是程序配置错误的问题吧

网友X:
stm32 什么情况下会进入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