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PE作用

楼主(2022-06-29):
开关电源PE端接两个安规电容到零线和火线有什么作用?只对EMC有用吗?如果板子和外壳之间没有电气连接,不要PE端,然后外壳接地可以吗?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115497268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9046017/article/details/118912982
知其然搜索一下就可以,当然要知其所以然需要理论分析

PE的全称是protection earth,从字面的意思理解就是保护(大)地,不接大地,机壳可能会带电,有触电的风险

如果板子和外壳之间没有电气连接,不要PE端,然后外壳接地可以吗?
EMC过不了

开关电源PE端接两个安规电容到零线和火线有什么作用?只对EMC有用吗?
你说呢?

谢谢坛友,有时候看资料会莫名其妙的转不开弯了,恐怕就是基础上不牢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