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辉芒微兼容替代STM8S003系列的MCU芯片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7-16):
请问, 你的辉芒微单片机, 中断标记清零, 究竟是写 1 清零, 还是写 0 清零?
例如: FT61F14x 和 FT62F13x
你们的数据手册全部都没有标注, 感觉有些要写 1 清零, 有些要写 0 清零, 全靠猜

网友B(点评):
有例程可以参考啊,写1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的辉芒微单片机, 中断标记清零, 究竟是写 1 清零, 还是写 0 清零?
例如: FT61F14x 和 FT62F13x
你 ...

老哥你,搞定了吗?我配置FT61F145-QFN20 也就是FT61F14X系列的 IO中断按照手册写只能跑一个端口 无语了

网友D:
国产替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搞定了吗?我配置FT61F145-QFN20 也就是FT61F14X系列的 IO中断按照手册写只能跑一个端口 无语了 ...

你好 ,FT61F145 应该可以多个IO口中断吧, 我很多产品都是用一个IO电平中断的, 多个IO中断没有试过

网友A:
FT61F145 倒是遇到过莫名其名复位的问题, 按照官方要求要求看门狗直接寄存器操作, 中断插入汇编原版不动, 但是就是遇到过莫名其名的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如果其他朋友也遇过, 不妨分享一下吧, 当然, 也很有可能是我的代码问题, 而且,这个复位是偶发性的, 实验室很难很难测试出来

网友E:
国产厉害,还能替换stm8s003了

网友B:
国产芯片现在百花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芯片现在百花齐放

网友F(2022-09-02):
替换003,18806184843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替换003,18806184843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搞定了吗?我配置FT61F145-QFN20 也就是FT61F14X系列的 IO中断按照手册写只能跑一个端口 无语了 ...

变位中断,要事先指定中断的引脚,用IOCA,然后在打开中断之前还要读端口的状态进缓冲区PORTA=PORTA,多io中断是没有问题的,我用过4个io中断唤醒。

楼主:
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