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选型咨询

楼主(2022-06-30):
现在客户有个项目,通过无线控制风机,距离保证五米正常收发就行,数据量小,发射板有三个按键,控制开关 风速和温度,接收芯片和电机控制主控通信,因为电机是FOC控制,接收信号数据通信时序不可以长时间占用电机控制就行。价格10元以内有什么开发简单的芯片模块?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网友B:
这种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开关量信号传输,最便宜的是OOK的模块,遥控器直接有现成的。如果需要传一些数据,蓝牙比较方便,还可以连接手机,无需专用遥控器。

网友D:
5米通信距离的话,可选择的就太多了,淘宝上看看,选个便宜点的。

网友E:
可以用我们家的2.4g收发一体模块。

网友F:
5米干脆用红外发射头得了,2400bps及以下可以直接用

网友G:

此成本的串口WiFi模块,串口蓝牙模块以及串口WiFi+蓝牙组合模块可以满足您需求。比如LCS6260,SKB378,WG238,WG23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