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讨论】使用armMCU驱动蜂鸣器

楼主(2022-06-30):
以前学习单片机的时候一般都是从LED,蜂鸣器开始的,当初都是采用软延时,也就是硬等的方式,实现LED或者蜂鸣器的电平切换,从而实现状态的改变。现在写代码多了,见过很多改变IO状态的操作,比如定时器计数的延时,这种好处是程序不会被阻塞,如果采用软延时就需要程序等待。那么你们一般都是用什么方式实现IO的延时呢?

网友A:
大部分都是滴答定时器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是滴答定时器的延时

差不多哦,有些时候我也会用定时器计数的方式实现,虽然这种精度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