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FreeRTOS

楼主(2022-06-30):
在上一篇文章介绍到LKS32MC081的主频为96MHZ,flash为64k,RAM为8k。很适合用来跑一下实时操作系统,本次以freertos为例实现。由于这个芯片的RAM比较小,所以在freertos实现的过程中要进行裁剪并且进行优化才能使freertos跑起来。
首先准备一个可以用的且有一定外设的工程,本次是在上次OLED显示的工程上进行。下载freertos的源码并将source文件复制到自己的工程文件将下

接下来,删除掉不需要的部分,只需要调整Partable文件夹下的,

只需要留下keil编译环境下的RVDS文件夹与内存管理文件夹
在内存管理文件夹中有几种内存管理算法,选择其中一种即可,剩下的就可以删掉了
在RVDS文件夹下,由于本次使用的是M0内核的单片机,所以只需要保留m0文件夹即可
文件裁剪部分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将freertos源码加入工程中
接下来添加头文件的路径
为了方便使用,可以将FreeRTOSconfig.h添加到左侧的文件目录,具体就在添加.c文件夹那里添加,然后找到FreeRTOSconfig.h的路径,将文件类型换成ALLfile就可以了。
添加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添加成功后,即可进行裁剪,功能太多单片机内存不够,在裁剪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一定的修改,添加#include "lks32mc08x.h",修改configCPU_CLOCK_HZ 为 96000000 HZ,还有就是堆大小部分,这里一定要注意,要改小一点。不然内存不够。

/* Ensure stdint is only used by the compiler, and not the assembler. */
#ifdef __ICCARM__
        #include <stdint.h>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endif
#include "lks32mc08x.h"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1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96000000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00 )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60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5*1024 ) )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5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8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1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0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0

/* Co-routine definitions. */
#define configUSE_CO_ROUTINES                         0
#define configMAX_CO_ROUTINE_PRIORITIES ( 2 )

/* Software timer definitions. */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0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 2 )
#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5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 80 )

/* Set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to 1 to include the API function, or zero
to exclude the API function. */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1
#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CleanUpResources        1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

/* Normal assert() semantics without relying on the provision of an assert.h
header file. */
#define configASSERT( x ) if( ( x ) == 0 ) { taskDISABLE_INTERRUPTS(); for( ;; ); }

/* Definitions that map the FreeRTOS port interrupt handlers to their CMSIS
standard names - or at least those used in the unmodified vector table. */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endif /* FREERTOS_CONFIG_H */
工程配置中勾选usemicroLIB
由于freertos已经接管了时钟异常等,所以需要在interrupt.c中将SysTick_Handler函数屏蔽
在主函数中添加#include "FreeRTOS.h",#include "task.h"头文件,然后创建一个线程用来创建led的闪烁线程和OLED显示的线程,然后删掉。
主函数代码
  1. /*******************************************************************************
  2. * 版权所有 (C)2015, LINKO SEMICONDUCTOR Co.ltd
  3. *
  4. * 文件名称: Main.c
  5. * 文件标识:
  6. * 内容摘要: 工程主代码
  7. * 其它说明: 无
  8. * 当前版本: V 1.0
  9. * 作    者: **
  10. * 完成日期: 2015年11月5日
  11. *
  12. * 修改记录1:
  13. * 修改日期:2021年8月31日
  14. * 版 本 号:V 1.0
  15. * 修 改 人:HMG
  16. * 修改内容:创建
  17. *
  18. *******************************************************************************/
  19. #include "hardware_config.h"
  20. #include "oled.h"
  21. #include "FreeRTOS.h"
  22. #include "task.h"
  23. /*******************************************************************************
  24. 函数名称:    int main(void)
  25. 功能描述:    主程序入口
  26. 输入参数:    无
  27. 输出参数:    无
  28. 返 回 值:    无
  29. 其它说明:
  30. 修改日期      版本号          修改人            修改内容
  31. -----------------------------------------------------------------------------
  32. 2021/8/31                     HMG               创建
  33. *******************************************************************************/

  34. //int main(void)
  35. //{

  36. //        Hardware_init();
  37. //        OLED_ShowString(20,0,"oled_test",16);
  38. //        OLED_ShowString(20,30,"21ic&lks32",16);
  39. //    OLED_Refresh();
  40. //        while (1)
  41. //        {

  42. //            led_run();
  43. //
  44. //        }
  45. //}
  46. //任务堆栈大小
  47. #define LED_TASK_STACK              256
  48. #define OLED_TASK_STACK             256

  49. //任务优先级
  50. #define LED_TASK_PRIORITY            5
  51. #define OLED_TASK_PRIORITY           3

xTaskHandle startTask;
xTaskHandle LEDTask;
xTaskHandle OLEDTask;

portTASK_FUNCTION(vLEDTask,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_run();
                vTaskDelay(100);
        }
}

portTASK_FUNCTION(vOLEDTask, pvParameters)
{
        while(1)
        {
//                LEDXToggle(LED1);
                OLED_ShowString(20,0,"oled_test",16);
            OLED_ShowString(20,30,"21ic&lks32",16);
        OLED_Refresh();
                vTaskDelay(500);
        }
}

/**********************************************************************************************************
*函 数 名: vStartTask
*功能说明: 系统启动任务,调用各类初始化函数,并创建消息队列和要运行的用户任务
*形    参: 无
*返 回 值: 无
**********************************************************************************************************/
portTASK_FUNCTION(vStartTask, pvParameters)
{
        xTaskCreate(vLEDTask, (char const*)"SensorReadTask",LED_TASK_STACK, NULL, LED_TASK_PRIORITY, &LEDTask);
        xTaskCreate(vOLEDTask, (char const*)"SensorUpdateTask",OLED_TASK_STACK, NULL,OLED_TASK_PRIORITY, &OLEDTask);

        //删除本任务
  vTaskDelete(NULL);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extern uint8_t P1msReq;
int main(void)
{
        Hardware_init();

          //创建启动任务
    xTaskCreate(vStartTask, "startTask", 128, NULL, 0, &startTask);
    //OS调度器启动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 (1)
        {
//    GPIO_SetBits(GPIO0,GPIO_Pin_6);
//        GPIO_SetBits(GPIO0,GPIO_Pin_7);
//        vTaskDelay(500);
//        GPIO_ResetBits(GPIO0,GPIO_Pin_6);
//        GPIO_ResetBits(GPIO0,GPIO_Pin_7);
        vTaskDelay(500);
        }
}

//空闲钩子函数
void vApplicationIdleHook(void)
{

}

/************************ (C) COPYRIGHT LINKO SEMICONDUCTOR **********************/
/* ------------------------------END OF FILE------------------------------------ */
实现结果:

网友A:
测评贴讲解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B:
需要修改汇编语言吗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D:
感觉操作系统一般

网友E:
FreeRTOS如何移植?

网友F:
FreeRTOS占用多大的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