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两端电压分析。

楼主(2022-06-30):
右边是信号发生器发出0-3V的方波,为什么这个C1左端的电压会低于15V。 不应该是15V-18V的方波吗? 为什么是13.48V-16.78V的方波呢? 请各位指点指点。

楼主:
我考虑到信号发生器输出0V时,电容右端电压为15V,输出3V时,电容右端为18V. 为什么会出现低于15V的现象呢? 事物测试也是有这个现象。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0-3V的方波",其实是峰峰值为3V(波谷 -1.5V,波峰 +1.5V)的交流信号叠加在+1.5V直流偏置上形成的。经过电容之后+1.5V偏置被“隔直”了,剩下的交流信号又叠加在+15V直流上,所以波谷是15V-1.5V=13.5V,波峰是15V+1.5V=16.5V。

PWM频率大概是18K
借楼,今天我实测发现单片机引脚输出的0~3.3V方波经过1uf电容和10K电阻到地后,输出只降低了0.7V,即变成了-0.7V~2.6V,直流分量没有完全滤除,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跟方波的频率有关,频率不同,电压也会不同。这个电路的时间常数是10K*0.1uF=1ms

占空比忘记调成50%了,不好意思打扰了这回理解了
借楼,今天我实测发现单片机引脚输出的0~3.3V方波经过1uf电容和10K电阻到地后,输出只降低了0.7V,即变成了-0.7V~2.6V,直流分量没有完全滤除,PWM频率是18K,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电容最基本的特征——通交隔直都不知道?
0/3V直流脉冲过了电容本来就应该是+-1.5V方波,加上15V偏压当然是13.5V和16.5V。最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还是改行吧。

这样的恢复太伤人,有点网暴的嫌疑。应该说楼主基础没学好,导致建不了大楼。基础感念很重要,一定要搞懂搞透才能成为合格的工程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3V的方波",其实是峰峰值为3V(波谷 -1.5V,波峰 +1.5V)的交流信号叠加在+1.5V直流偏置上形成的。经过 ...

不用信号发生器就没有负压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3V的方波",其实是峰峰值为3V(波谷 -1.5V,波峰 +1.5V)的交流信号叠加在+1.5V直流偏置上形成的。经过 ...

占空比忘记调成50%了,不好意思打扰了这回理解了

网友E(2022-08-14):
懂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