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F031 ADC配置成 8位分辨率

楼主(2022-06-30):
请问STM32F031 ADC配置 成8位分辨率 。读出的数据却是12位的。
  电压1V 如果12位  1*4095*/3.3=1240
  电压1V 如果8位  1*4095*/3.3=77

求指教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8b;//  ADC_Resolution_12b;//12位精度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规定模式装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不用外不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对其为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的扫描方向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网友A:
检查一下CFGR1寄存器里的RES是00还是10

网友B:
其实不需要配置成8位,你舍弃多余的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CFGR1寄存器里的RES是00还是10

大哥能帮我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配置成8位,你舍弃多余的位就行了。

舍去?怎么弄?    8位要快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需要配置成8位,你舍弃多余的位就行了。

硬件降低分辨率,是可以提高转换速度的,如果对转换速度没有要求,那确实可以软件取12位数据的高8位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降低分辨率,是可以提高转换速度的,如果对转换速度没有要求,那确实可以软件取12位数据的高8位来用 ...

现在就是想慢点不要哪么高精度。所以想配成8位ADC。但读出来的数据使终是12的。能帮忙配置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慢点不要哪么高精度。所以想配成8位ADC。但读出来的数据使终是12的。能帮忙配置下吗? ...

你贴出来的代码没有发现问题,你单步调试看看,ADC_Init这个函数,把ADC_Resolution写进寄存器的时候,到底写入了多少

网友C:
硬件降低分辨率就可以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来的代码没有发现问题,你单步调试看看,ADC_Init这个函数,把ADC_Resolution写进寄存器的时候,到 ...

代码没问题为什么读出来的是1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降低分辨率就可以拉

硬件怎么降分辨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没问题为什么读出来的是12位?

你贴出来的代码没问题,不代表你其他的代码也没问题,都给你说了单步调试看寄存器,你先自己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来的代码没问题,不代表你其他的代码也没问题,都给你说了单步调试看寄存器,你先自己试一下啊 ...

谢谢。。我理解了。ADC数据后4位是不转换的。。

网友B:
static void MX_AD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_Init 1 */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Instance = ADC1;
  hadc.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
  hadc.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8B;
  hadc.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
  hadc.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hadc.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if (HAL_ADC_Init(&had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to be converted.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ADC_RANK_CHANNEL_NUMBER;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_Init 2 */

}

网友C(2022-08-10):
关键问题就是抓住问题的关键,如何抓住关键问题的问题关键呢?多看手册了。

网友D:
配置好了吗?是否可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