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软件中设置渐变线

楼主(2022-06-30):
第一步,需要设置好参数,点击执行菜单命令Route-Gloss,在下拉菜单中选择Parameters,进行参数设置,如图6-157所示;
图6-157 渐变线设置示意图
第二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只需要勾选Fillet and tapered trace选项即可,点击前面的小方框,弹出参数设置,如图6-158所示,进行参数设置,上面的是泪滴的操作,按照默认设置即可,最下方的Tapered Trace Options,进行渐变线的参数设置。需要设置渐变线的角度还有长度信息,一般根据实际走线的线宽来设置即可;

图6-158 渐变线参数设计示意图
第三步,设置完参数以后,点击菜单命令Route-Gloss-Add Tapered Trace,鼠标左键单击需要增加渐变线的信号就可以了,如果增加的效果不理想,重新进行参数设置,调节角度与长度,重新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