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异常之BFARVALID,PRECISERR,INVSTATE

楼主:
ST, TE, ar, se
最近有一个项目基于STM32F446ZE MCU使用FREERTOS操作系统开发,之前有部分功能代码是基于MCU裸机开发的,移植过程种发现程序老出错,DEBUG模式条件发现程序停在了HardFault_Handler中断服务程序中:

楼主(点评):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glifu3601881/article/details/104930029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张十三的博客」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glifu3601881/article/details/104930029

楼主(2022-06-30):
查看对应的错误报告显示BFARVALID和PRECISERR错:

楼主:
查看了两个错误的对应说明(感觉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通过将任务逐个屏蔽,然后代码块逐个屏蔽方式最终定位到了一下函数,函数中对一个结构体对像进行了赋值操作后就会触发该错误,这些代码都是之前要无FREERTOS时运行好好的,现在就会出现这个错:

楼主:
思考好久,可以是任务堆栈太小导致,于试偿试将任务堆栈从128增加到512,

网友A:
函数中对一个结构体对像进行了赋值操作后就会触发该错误

楼主:
编译下载运行OK,果然不再出错了。

长了教训!记录一下问题分析过程,也为后续类似的问题提供思路。

楼主:
顺便记录了一下在调试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硬件错INVSTATE,对应的解释如下,

楼主:
我是因为数组越界超作也产生该错误,如下图,当message->len > 8 时,如果没有下面红框中的长度限制,就有可能在memcpy函数中引起数组越界产生INVSTATE硬件错!

网友B(2022-10-05):
make_youtiao()执行完后,控制转回到调用函数中

网友C:
要有一个延时的程序

网友D:
串口马上正常中断接收

网友B(2023-04-01):
时钟信号推动单片机内各个部分执行相应的指令

网友E:
If-Else 通常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网友E: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F:
A直接通过B声明的函数调用即可

网友G:
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