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如何更新封装

楼主(2022-06-30):
在pcb导入器件后,有时会因为把封装更改了,所以要更新一下更改了封装的器件,所以就需要在pcb中进行封装更新操作。
首先执行菜单执行菜单place→update symbols
单击Pakage symbols左侧加号
选中所要更新的元器件封装 ,可单个封装进行更新,也可选择多个封装进行一起更新,更新封装时根据所需要的选项勾选下面的选项,点击refresh,更新完成:
Kepp design padstack names for symbols pins:保留元器件焊盘名称
Update symbols padstack for library:从封装库里更新元器件的焊盘参数
Reset symbols text location and size:更新元器件的文字位置和尺寸
Ripup Etch:去除更新元器件所连走线
Ignore FIXED property:更新被锁定的元器件
在更新封装是要注意勾选要与封装一起更新的操作,如果只更新封装就不需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