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串口乱码(正点原子与野火开发版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2-06-30):
设备信息

我使用的开发板是正点原子的stm32f407探索者开发板 ,使用的固件库以及程序是从野火资料下载中心下载的,使用串口查看数据的时候,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显示总是乱码,具体如下图所示。

楼主:
解决方案
每一款单片机都有自己的时钟源,存在外部高速时钟(HSE)和外部低速时钟(LSE),而单片机中的系统时钟最大值为168Mhz,一般都是由外部高速时钟提供,然后经过内部锁相环吧频率升上去。
外部高速晶振如图,正点原子探索者为8M,而野火的霸天虎为25Mhz,两款时钟源不同,因此直接复制的话,会使得,内部时钟混乱。因此出现串口乱码的情况,因此改串口或者该系统时钟源都可以。

楼主:
在这里我用的是配置系统时钟源,是其最后都达到168Mhz。

网友A:
长见识了

楼主:
正点原子及8M HSE开发版时钟配置

楼主:
野火霸天虎25MHZ开发版时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