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003 ADC8内部电压通道采集

楼主(2022-06-30):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APM32F003系列是20pin封装的32位MCU,主频48Mhz,供电电压2.0~5.5V。是一个小巧又性能不错的32位MCU。
支持2.0~5.5V的供电,也就意味着可以不用像030、103系列要求供电为3.3V,可以使用3.7V的锂电池直接对003供电,节省一颗LDO还可以减小板子面积。
但3.7V锂电池电压会随着电量的消耗,电压会逐渐下降,要是有使用ADC功能的话,也就意味着参考电压在逐渐降低,势必会极大影响ADC精度。
要保持ADC精度,就需要给MCU一个比较稳定的电压做参考,比如外接一个稳定电压到另一个ADC通道做比较,用LDO做稳定电压给ADC的话就还不如直接给MCU供稳定电压了。
对此查找APM32F003的手册发现:
003的ADC有个内部通道,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1.2V上,所以就可以使用这个1.2V作为参考,反算出MCU的供电电压和其他ADC的值。
我写了个例程测试了下,方法还是可行的,反算出的供电电压与实际电压相差不太大,偏差0.1V左右,在精度不高的应用上还是可以的。
ADC8是内部通道,不需要配置引脚就可以用。
就可以通过ADC8读到的adc值,算出外部供电电压VDD。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A:
这个需要前端滤波吗

网友B:
dma采集吗

网友C:
支持几路数据采集

网友D:
资料很给力。

网友E(2022-10-04):
前端需要滤波吗?

网友F(2022-11-04):
支持几路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