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按键休眠唤醒应用

楼主(2022-06-30):
一、应用的背景:
由于APM32F003的封装小巧,低功耗状态下电流在3uA左右,使得其在带电池的产品上有大量的应用。按键休眠唤醒又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功能,所以该demo可以帮助客户快速的验证APM32F003在客户产品上的低功耗电流、低功耗休眠和唤醒功能。

二、实验环境
硬件环境:APM32F003F6P6 MINIBOARDV1.0开发板
软件环境:APM32F00x_SDK_v1.2

三、Demo实现的功能:开发板的KEY1(PD1)作为休眠唤醒按键,控制APM32F003的休眠和唤醒。
具体功能:
1MCU 上电后运行在正常模式
2) 按下 KEY_1,进入低功耗模式(RAMRegister 数据不丢失)
3) 再次按下 KEY_1,唤醒 MCU 回到正常模式

其他功能
1)PD5、PD4普通输出
2)ADC  100ms 触发一次采样

四、注意事项
if(Sleepflag)
                                {
                                        GPIOA->MODE =0xff;
                                        GPIOA->CTRL2 =0;
                                        GPIOA->CTRL1 =0;

                                        GPIOB->MODE =0xff;
                                        GPIOB->CTRL2 =0;
                                        GPIOB->CTRL1 =0;

                                        GPIOC->MODE =0xff;
                                        GPIOC->CTRL1 =0;
                                        GPIOC->CTRL2 =0;

                                        GPIOD->MODE =0xff;
                                        GPIOD->CTRL1 =0x00;
                                        GPIOD->CTRL2 =0;
1、PMU_EnterHaltModeWFI() ,休眠指令不能放在按键中断里面,在中断做个flag,然后在while(1)里休眠。

2、GPIO配置注意事项:
  • 1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
  • 2.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输入
  • 3.如果高阻是中间状态,设成模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