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 hardfault一例:usage fault

楼主(2022-06-30):
ST, ar, ge
前天自己写了一个项目的键盘驱动,该项目程序使用ucos-ii,键盘驱动作为其中一个任务。

键盘驱动本身不难,使用基础的扫描方式。难的是调试时发现程序总会进入hardfault。

hardfault是M3和M4内核的一种机制,具体类型可以百度“HardFault的诊断”。

接下来说说我艰苦的调试过程。。。

首先百度了怎么调试hardfault,根据这篇文章http://www.cnblogs.com/Ilmen/p/3356147.html描述的方法试了起来。

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首先根据keil的fault report知道了我的错误类型也是usage fault中的INVSTATE,所以是尝试进入ARM状态所导致的hardfault。

然后找到发生hardfault之前PSP里的LR,然后查看该地址的汇编指令,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所以一下子又没了思路。。。

于是调试只能往更细致的方向去了,我发现在某个地方进入了系统延时函数就会发送错误,于是我在一些关键的函数里设置断点,包括OSShed()、OSCtxSw()、PendSV_Handler()这些与任务调度密切相关的函数。

接着发现,在系统企图将任务切换到键盘任务时就会出错。这时我便在要调度的之前,单步执行,在这个过程也更深入了解了任务切换时堆栈如何压入和弹出。最后发现问题是切换到键盘任务后函数返回的PC错了!而我再反顺序看这些数据是如何入栈的,发现入栈时是对的,也就是在数据在后来的过程中被破坏了!
然后我又接着设置断点、单点调试。。最终发现是在下一个任务的数据入栈时被破坏了。

到此原因就很清晰了,是因为下一个任务的堆栈大小设置过小,导致数据入栈时越界,破坏到键盘任务的堆栈了。

过程有点繁琐,因此也写得繁琐,希望遇到类似困难的朋友能得到一点启发^_^。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体会就是:一要了解内核的机制;二要不怕苦和繁琐,大胆去探索底层的执行过程(分析汇编指令)。

网友A:
提醒一下,查看触发hardfault的那条指令的地址,应该看栈里的PC,而不是LR,栈里的LR是出错的那条指令所在的父函数的返回地址,网上很多教程都没写清楚

网友B(2022-10-03):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C: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