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芯片自锁、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2-06-30):
当STM32无法下载代码后,错误一般是

JLink info:

DLL: V4.86b, compiled Jun 27 2014 20:11:00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Dec 13 2019 11:14:50
Hardware: V9.40
S/N : 59406895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JLink Info: STM32Fxxxx: Can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楼主:
解决办法1:

    板子引脚虚焊
    电容被击穿或质量问题
    接线错误
    JLink没有接RST,虽然正常很多板子是不用接下载器的RST的,连原子哥的原理图都没有接,但仍不排除有一些神奇的板子…所以我想说的是,画板子最好将RST也一并引出来,下载时也接上,做到万无一失。

楼主:
按住复位键点下载,如果出现了如图

那么此时松开复位键,再点一次下载即可(此次下载松开复位键)

楼主:
解决办法2:

如果方法1不能解决,那大概率是芯片自锁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BOOT0和BOOT1引脚

楼主:
Flash:
是STM32内置的Flash,一般我们使用JTAG或者SWD模式下载程序时,就是下载到这个里面,重启后也直接从这启动程序,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楼主:
System memory:
系统存储器是芯片内部一块特定的区域,STM32在出厂时,由ST在这个区域内部预置了一段BootLoader,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SP程序,这是一块ROM,出厂后无法修改。

楼主:
Embedded Memory:
内置SRAM,既然是SRAM,自然也就没有程序存储的能力了,这个模式一般用于程序调试。

简化:

楼主:
RAM为常说的内存,比如手机的2G内存4G内存等,就是程序跑起来的时候所占用的存储空间,特点是掉电数据丢失。
ROM为常说的硬盘,比如手机的64G和128G等,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硬盘的存储空间,特点是掉电数据不丢失,所以又叫“非易失性存储器件”。
ROM又包含:EEPROM和Flash。

楼主:
单片机正常情况,程序是从Flash区开始跑的,但是因为你写的软件代码有问题,下进去后,程序跑飞了,单片机卡死。按下复位(因为复位后程序也是从Flash区开始跑)也会卡死。所以芯片就禁掉SWD接口,自锁。

楼主:
此时我们只需要将BOOT0=1,拉高BOOT0引脚,即从ROM区开始跑程序即可。
因为ROM区是存储存储固化程序的(存放指令代码和一些固定数值,程序运行后不可改动。例如c文件及h文件中所有代码、全局变量、局部变量、’const’限定符定义的常量数据、startup.asm文件中的代码),不会卡死,也就不影响单片机SWD口的下载。

楼主:
先掉电,将BOOT0=1后,将代码下进去,然后再掉电,再把BOOT0=0,再上电,即可正常运行了。

如何改变BOOT0和BOOT1脚的电平?
如图为STM32F103C8T6核心板的BOOT引脚

楼主:
图中黄色的是跳线帽,作用是将插入的两脚短接,从而实现BOOT引脚电平的选择

如图BOOT0=1,BOO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