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外部晶振更换为12M时,程序上应该这样设置

楼主:
程序上设置的晶振频率跟实际外部用的晶振频率不一致,会导致时钟紊乱,比如定时器定时不准,还会导致串口传输数据错误。

将晶振频率设置成12M的步骤如下:

1.将stm32f4xx.h中语句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改作#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

楼主(2022-06-30):
2.将system_stm32f4xx.c中的语句 #define HSE_BYPASS_INPUT_FREQUENCY  8000000改作 #define HSE_BYPASS_INPUT_FREQUENCY 12000000

楼主:
3.将system_stm32f4xx.c中 #define PLL_M     改作 #define PLL_M 12

楼主:
4.然后就OK啦!

晶振频率这个也不常需要设置,但是每次设置都要折腾半天才能设置对,这次设置成功后将需要设置的地方在这里记录下来,以后再设置的时候可以翻看,也供大家参考,如有不足欢迎指教。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cube参考也很方便

网友B(2022-10-05):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C: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D(2023-04-01):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E: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F: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F: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G: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H: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G: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B: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I: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C: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