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移植StemWin到STM32F103VET6开发板,使用0.96寸IIC屏幕

楼主:
【参考资料】

开发板:野火F103VET6指南者开发板,裸机不带操作系统。

emWin5.12中文手册,野火家资料中有。

使用0.96寸IIC屏幕,就是某宝上最常见的那种。

首先使用硬件IIc驱动屏幕显示。

cubeMX配置如下:

楼主(2022-06-30):
大佬写的文章:https://blog.csdn.net/z961968549/article/details/105243723/

【bilibili视频资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t4y117rN?p=7

楼主:
OLED驱动底层函数,问同事要了正点原子的驱动,然后把这个函数替换一下,就可以实现简单的显示功能,最重要的是再某个位置显示一个点的函数。

楼主:
然后移植STemWin,STemWin的版本可以在cubeMX存放包的地方找到,

楼主:
复制需要的文件到工程中:

楼主:
lib中文件的选择看上面的图片 ,不同的文件适应不同的平台。至于每个文件夹中文件的作用:

Config中主要是配置文件,修改以适应屏幕。
inc文件夹中是一些控件什么的。
lib中是封装好的源文件。
OS中看是否带系统来选择。

楼主:
Config配置:

【GUIConf.c文件】
#include "GUI.h"

/*********************************************************************
*
*       Defines
*
**********************************************************************
*/
//
//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
//
#define GUI_NUMBYTES  (30*1024)  //==============修改使用内存大小

/*********************************************************************
*
*       Public code
*
**********************************************************************
*/
/*********************************************************************
*
*       GUI_X_Config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GUI.
*/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 End of file ****************************/

楼主:
【GUIConf.h】

#ifndef GUICONF_H
#define GUICONF_H

/*********************************************************************
*
*       Multi layer/display support
*/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Maximum number of available layers

/*********************************************************************
*
*       Multi tasking support
*/
#ifdef OS_SUPPORT
#define GUI_OS                    (1)  // Compile with multitasking support
#else
#define GUI_OS                    (0)
#endif

/*********************************************************************
*
*       Configuration of touch support
*/
#ifndef   GUI_SUPPORT_TOUCH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0)  // Support touchscreen
#endif

/*********************************************************************
*
*       Default font
*/
#define GUI_DEFAULT_FONT          &GUI_Font6x8

/*********************************************************************
*
*         Configuration of available packages
*/
#define GUI_SUPPORT_MOUSE             (0)    /* Support a mouse */
#define GUI_WINSUPPORT                (1)    /* Use window manager */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0)    /* Memory device package available */
#define GUI_SUPPORT_DEVICES           (1)    /* Enable use of device pointers */

#endif  /* Avoid multiple inclusion */

楼主:
【GUIDRV_Template.h】:对接屏幕硬件,GUI驱动,这里只将基础的画点以及读点的函数对接进去。还有其他的函数也可以对接。

楼主:
这里查询像素坐标点的函数要自己实现以下,能够查到当前点的像素状态。【这里通过设置的函数数组记录,然后查询的时候从数组往外拿】

楼主:
【LCDConf_FlexColor_Template.h】设置XY像素

楼主:
通过上面的函数LCD_X_Config()链接驱动,配置屏幕颜色。这里使用的我们上面定制的屏幕驱动GUIDRV_TEMPLATE,然后使用单色模式GUICC_1。【如果有合适的驱动可以直接使用自带的驱动,以及色彩模式】关于这两个参数 在中文手册中可以找到说明

楼主:
然后在Keil中配置一下文件,编译会报错少了LCDConf.h文件,添加一个空文件进去就好。

编译如果没问题,基本上就移植成功了。

网友A(2022-10-05):
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

网友B:
GPIO口被复用为AD输入脚做相关AD检测

网友C:
If-Else 通常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网友D(2023-04-01):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A:
该函数执行完后继续后续

网友E: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B:
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精度不高

网友F:
If-Else 是一把锤子,一切都是钉子

网友F: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G:
通过函数指针传递的功能来获得B的功能

网友H:
因为小灯中不会有电流通过

网友I:
当晶振布置在PCB中间,或离PCB边缘较远时,由于PCB中工作地(GND)平面的存在,使大部分的电场控制在晶振与工作地之间,即在PCB内部,分布到参考接地板的电场大大减小,导致辐射发射就降低了

网友C:
跟那个施密特触发器的配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