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三相电机正反转点动自锁电路图与PLC程序分享

楼主(2022-06-30):
stm32编码器正反转计数程序_三相电机正反转点动自锁电路图与PLC程序分享上个月去一个公司面试维修电工,主管人员口述给出一道电工实操题:一个电箱如下图一
图一

楼主:
面板上装有一急停按钮,两个旋钮开关(三档自复位,一松开就回到中间),旋钮开关的触点按自己需求添加,两个接触器,一个二极漏电空气开关。要求正确接线实现功能旋钮开关旋一边是点动正转,旋另一边是自锁正转。另一个是反转一样点动自锁。我首先画了个电路图如图二,然后接线。

楼主:
接完线通电试验,发现旋到自锁后运行起来了,要从自锁旋转到点动再松开手有时不能停,一定要按急停按钮停后,再直接旋转点动然后松开就会停完全实现点动功能。因为之前没设计过这种电路,也没见过用这样仅有的两个旋钮开关来设计,所以开始认为自己错了。认真检查电路图后发现没问题,根据现有条件只能这样设计。接线也没问题。看来这是先天缺陷,以前工作中碰到过这种电路,但别人不只有这些开关。所以这是给你乱出个难题。不试了直接给考官人员看,不知对方是否接过,说我叫再检查一遍,说我接的有问题。无语,后来我给他解释了一遍,说你给的这点东西只能这样做。主考官就说再根据电路编个PLC程序。我编完了给对方看下图三,因为已经12点多了,他就叫先回去吃饭,到时电话通知。当然也没等到他的电话。今天拿来再看看,并上网查了相关电路和程序,并亲自在软件上测试程序我是对的。对此面试官毫无好感 了。现拿出分享同行朋友,欢迎指点。

网友A:
赞一个,真详细

网友B:
写的详细,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