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r6最小系统原理图_STM32的最小系统板卡

楼主:
最近看到淼大叔的作品,看到了作者对待硬件和软件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青年信条有幸收到@淼大叔的STM32的最小系统的板卡,十分感谢,对于板卡的原理图和PCB并且还亲手焊接元器件的态度十分值得肯定和赞扬。同时,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同学们,一定会有所收获。

楼主(2022-06-30):
(1)板卡TOP层

STM32F0系列的最小系统板卡的TOP层可看到所有元器件的位号和芯片的名称,简洁明了。Type-C的接口,可通讯和供电。所有的IO口都进行引出,用直插排针的方式可以进行连接。还有可以进行通讯的接口引脚。电源指示灯和复位按键、功能按键很合适,配合外设进行不同的软件程序开发。、
STM3最小系统-TOP层

楼主:
(2)板卡BOTTOM层

STM32F0系列的最小系统板卡的BOTTOM层可看到MCU的型号:STM32F030C8T6。底层很很简洁,大部分的元器件都在顶层。一个叮当猫的丝印图很可爱。

STM3最小系统-BOTTOM层

楼主:
(3)板卡侧边

STM32F0系列的最小系统板卡的侧边图是将芯片的引脚通过直插排针引出,不同颜色的排针代表了不同的用途。

楼主:
在此,通过对STM32最小系统的简单地认知和了解,同学们可以对STM32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你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学习对STM32进行编程,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

网友A(2022-10-05):
TIM4、UART1初始化代码只是些各种相关基本配置,不跟别的外设有关联

网友B:
显然直接调用的话,那么调用线程会被阻塞暂停

网友C:
需要加上一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A(2023-04-01):
等待该函数执行完成

网友D: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B:
采用多时钟源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E:
许多开发人员从来没有前进到更合适的分支策略

网友E: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F:
可以自己再声明一个自己喜欢的函数名

网友G:
当端口P1.0输出高电平时,小灯D不亮

网友H:
被测产品的高速器件与实验室中参考地会形成一定的容性耦合,产生寄生电容,导致出现共模辐射,寄生电容越大,共模辐射越强

网友C:
直接查看该脚的IDR位的电平

网友I: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