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利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点亮流水灯

楼主(2022-06-30):
后台网友建议制作一个流水灯,正好发现自己有之前购买的STM32F103C8T6核心板,今天搭建一个流水灯,正好学习一下STM32 GPIO输出如何实现,将来驱动蜂鸣器、继电器等都会使用的。

流水灯相当于计算机语言中的“Hello World”,照着做一遍,实现了它,基本你就入门了。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海盐冰梨」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0888681/article/details/112267535

楼主:
学习目标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的使用
面包板搭建流水灯电路的方法
将STM32F103RCT6工程模板修改为STM32F103C8T6的工程模板
熟悉STM32 单片机GPIO作为输出的使用方法

楼主:
STM32F103C8T6芯片简介
根据STM32&STM8产品型号命名规则(参考:STM32单片机最小系统详解)可知:
STM32F103C8T6这个命名中:

STM32代表STM32家族,32位MCU;
F代表产品类型为基础型;
103代表特定功能为STM32基础型;
C代表引脚数为48&49引脚;
8代表内存容量为64KB;
T代表封装为QFP;
6代表温度范围为-40到+85℃。

楼主:
核心板原理图

楼主:
通过原理图我们可知:

板子供电有两种方式:
通过U3 USB-micro接口提供5V供电,然后经过板载的LDO芯片转为VCC3V3;
通过P2 接口,即SWD下载接口中的VCC3V3给核心板供电。

楼主:
核心板上有两个LED,其中一个为电源指示灯PWR,另外一个LED与PC13引脚相连,当PC13置高时,LED灭;当PC13置低时,LED亮;
核心板上的跳线是为了选择启动模式使用。我们为了让程序以主闪存存储器作为启动区域,需要将BOOT0置低,BOOT1随意,此种启动模式是最常用的用户FLASH启动,为默认启动模式;
核心板上的按键为RESET复位按键;
P2接口为SWD下载模式对应的引脚接口;

楼主:
搭建流水灯电路
准备元器件

楼主:
注意:
电阻使用的是2K,作为限流使用;
LED注意正负极,直插发光二极管,引脚长的为正极,短的为负极;如果引脚被剪过了,一样长了,查看发光二极管管体内部金属极大小,金属极较小的是正极,大的片状的是负极。

楼主:
搭建电路
按照如下原理图搭建电路

楼主:
搭建完毕效果图

楼主:
修改工程模板
在基于STM32固件库的MDK5工程建立基础上,将STM32F103RCT6工程模板修改为STM32F103C8T6的工程模板。修改点:

替换启动文件,将startup_stm32f10x_hd.s更换为startup_stm32f10x_md.s,startup_stm32f10x_md.s为中等容量产品使用的启动文件,对应FLASH的大小范围为:64K≤FLASH≤128K。

楼主:
修改全局宏定义,将STM32F10X_HD修改为STM32F10X_MD。

楼主:
更改使用的芯片型号

楼主:
设置下载的Flash容量

楼主:
注意:
网上说STM32F103C8T6和STM32F103CBT6 是在同一圆晶上制造的,但测试时,只测试手册提供的参数范围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意味着 STM32F103C8T6也是128k Flash,只不过只测试了前面64k,然后打上 STM32F103C8T6标注(当然内部就写上 C8T6 的 ID);所以我们在添加Flash的时候,只能找到128K的STM32F103,而找不到64K的Flash。

楼主:
代码实现
设置PA5、PA6、PA7为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初始化GPIO为高电平,高电平的时候,LED灭

  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3.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楼主:
流水灯代码具体实现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u32 count)
{
        u32 i=0;
        for(;i<count;i++);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lay(1000000);Delay(1000000);Delay(10000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lay(1000000);Delay(1000000);Delay(10000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Delay(1000000);Delay(1000000);Delay(1000000);
        }
}

楼主:
成果展示

网友A(2022-10-05):
If-Else 已成为事实上的代码分支解决方案

网友B:
将小灯接在单片机的P1.0端口上

网友C:
让其作为芯片休眠唤醒脚

网友A(2023-04-01):
串口马上正常中断接收

网友D: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B:
make_youtiao()执行完后,控制转回到调用函数中

网友E: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C:
LSI、LSE是作为IWDGCLK(独立看门狗)时钟源和RTC时钟源使用

网友F: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其他块

网友F: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G:
表示它是函数指针,另外其函数实体可以先初始化为0

网友H:
要有一个延时的程序

网友I:
把表层的铜通过过孔与PCB地平面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