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移植STemWin5.32到stm32f103ve

楼主:
  用最少的篇幅记录我的移植,为了下次想做移植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完成移植。

首先添加函数

楼主(2022-06-30):
1 GUIConf.c下

        #define GUI_NUMBYTES  0x200000要改为(1024*30)我的单片机没那么大内存

2 GUIConf.h

        #define GUI_NUM_LAYERS            2    改为10窗口显示层数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0)触摸屏暂时不用

3  GUIDRV_Template.c

        三个基本函数要填充

        _SetPixelIndex写点函数

        _GetPixelIndex读点,不用可不填充

        _FillRect

楼主:
4    LCDConfig_FlexColor_Template.c

         #define XSIZE_PHYS  480

          #define YSIZE_PHYS  320

          LCD_X_Config(void)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Template_API, GUICC_M565, 0, 0);// 用自己的驱动函数非总线模式,如果用总线(FSMC)则无需修改。

        LCD_X_DisplayDriver

            case LCD_X_INITCONTROLLER:在此分支下加入自己的液晶屏初始化函数

楼主:
5    stm32f10x_it.c

extern __IO int32_t OS_TimeMS;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_TimeMS ++;

}

楼主:
完整的程序已经上传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xiaowudidao/10362261

网友A(2022-10-05):
让该端口输出低电平的语句

网友B:
AD功能禁用掉,再配置切换为带下降沿触发的外部中断触发脚

网友C:
它导致设计复杂,代码可读性差

网友D(2023-04-01):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A:
保存当前被执行函数的上下文

网友E: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B:
系统时钟通过AHB预分频器,给相对应的外设设置相对应的时钟频率

网友F:
完全不必要的 Else 块

网友F: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G:
返回值类型与参数类型

网友H:
当端口P1.0输出低电平时,小灯就亮,因为此时小灯中有电流通过

网友I:
将晶振内移,使其离PCB边缘至少1cm以上的距离

网友C:
TIM4正常中断,UART1串口发送正常,就是串口接收中断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