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移植mbedtls加密库的问题,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06-30):
我在mm32f103移植了mbedtls加密库,运行了一些加密算法,重复运行生成密钥、加密、解密操作,当重复大概60次左右,会出现HardFault_Handler,根据堆栈指针我查到最后运行的函数加密库的运算函数,我想问一下,mm32的运算性能是否可靠,请大佬指点。

网友A:
MM32还是可以的,运算还是够用的啊

网友B:
是不是你给的缓存大小,给设置小了呢?

网友C:
我觉得MM32的比ST的性能还高一些呢?

网友D:
你可以问问MM32的技术支持,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E:
MM32的运算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听你描述之后,我质疑了,哈哈

网友F:
可能是给的空间不够吧,我记得运行这种库得修改堆栈啥的

网友G:
这个好像跟CoreMark差不多,都得修改参数,缓存之类的才可以吧

网友H:
不会用这种加密库,但是我知道这玩意儿可以测试MCU的性能

网友I:
找找官方的技术,看看是否找到原因

网友J:
之前我记得遇到过这个问题,修改什么参数,但是具体咋修改记不得了,还是网上搜搜吧,可能就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