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31和STM32F030程序完全兼容吗?

楼主(2022-06-30):
MM32F031和STM32F030程序完全兼容吗?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呢?

求知道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差不太多吧,代码风格非常相似

网友B:
现在的芯片兼容性很高。

网友C:
这个兼容的。

网友D:
有完全兼容st的芯片吗?

网友E:
肯定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F:
你可以试试,一般都是兼容的

网友G:
好像是不能完全兼容的吧

网友H:
这个你最好是问问技术支持或者是代理商

网友I:
修改肯定需要啊,你可以下载demo,对应着试试

网友J:
都是M0内核的,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K:
修改的地方应该不多,我觉得

网友L:
你可以先试试,兼容估计顶多是硬件管脚兼容

网友M:
这问题,你可以在灵动的数据手册上找到答案的

网友N:
修改一般都是外设初始化之类的

网友O:
你可以先自己移植一下,出了问题,来这里问问就好了

网友P:
一般是差不多,毕竟灵动兼容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