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罗姆电源评估板评测之旅#反激式开关电源 BM2P060MF 评估

楼主(2022-06-30):
    收到罗姆反激式PWM模式: Flyback Type PWM Mode soated 24V 1.67A  40 W    BM2P060MF Evaluation Board 。电源犹如人的心脏,是所有电力设备的动力。只要从事电子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的都会用到电源。
   开关电源按控制方式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脉冲宽度调制(PWM),其特点是固定的开关频率,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调节占空比;另一种是频率调节(PFM),其特征是固定宽度,利用改变开关频率的方法来调节占空比。二者的电路不同,但都属于时间比率控制(TGC)方式,其作用效果一样,均可达到稳定的目的。目前开关电源大多数采用PWM方式。
   开发板:

     反激式(Flyback)转换器又称单端反激式或“Buck-Boost”转换器。因其输出端在原边绕组断开电源时获得能量故而得名。反激式开关电源有三种工作模式:连续模式(CCM),非连续模式(DCM)及临界模式(BCM)。非连续工作模式中,功率管零电流开通,开通损耗小。而副边二极管零电流关断,可以不考虑反向恢复问题,对EMC会有一些好处。但峰值电流较大,原边关断损耗较大。

电气参数:

电路原理:

核心器件:BM2P060MF
  关键参数:

     罗姆面向空调、白色家电、FA设备等配备交流电源的家电和工业设备领域,开发出内置730V耐压MOSFET*1的AC/DC转换器*2IC“BM2P06xMF-Z系列(BM2P060MF-Z、BM2P061MF-Z、BM2P063MF-Z)”。新产品是将ROHM的低损耗功率半导体(Super Junction MOSFET, 简称“SJ-MOSFET”)和控制电路等一体化封装的IC,使交流输入85V~264V、输出功率到45W的AC/DC转换器的开发变得更容易。采用了融入ROHM高耐压工艺技术和模拟设计技术的控制电路,即使取消以往必须的既是损耗源又具有防触电功能的放电电阻,自有的低待机功耗控制技术进一步降低了应用待机时的IC功耗,系统待机功耗与普通产品相比降低了90%以上,成功地将待机功耗抑制到17mW(AC输入230V、输出功率0W时)。
   开关电源的五个主要技术指标
1.输入电压规模:当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发生改变时,坚持输出特性不变的输入电压改变规模。这个规模越宽,表明电源适应外界的市电改变的能力越强,开关电源的作业规模就越宽。它和开关电源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取样反应调理电路的增益及占空比调理规模有关。现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改变规模现已做到90V-270V,能够省去许多电器上的110V/220V转换开关。

2.电压调整率:电压调整率也称为电压安稳度,是在输出电流不变(即负载不改变),而输入的沟通作业电压改变时,输出电压的相对改变量。此项技术指标用来验证开关电源在恶劣的电源电压环境下,输出电压的安稳度是否符合需求标准。

3.电流调整率:电流调整率也称负载调整率,是在输入的沟通电压为额定值(比方220VAC),而输出电流从小值0变到大值时,输出电压的相对改变量。此项指标用来验证开关电源适配器在恶劣的负载环境下,输出电压安稳度是否合乎需求的标准。

4.输出内阻:输出电压的改变量与输出电流的改变量的比值。这个比值越小,表明电源输出电压随负载巨细的改变越小,稳压性能好。

5.转换功率:电源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这个比值越高,表明改变功率高,开关电源的体积越小,可靠性也越高。现在开关电源的功率可到达90%以上。

下面进行测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KIKUSUI  PLZ153WH直流电子负载是具有恒流/恒阻/恒压/恒功率等4个动作模式的电子负载装置PLZ-3WH系列是具有恒流/恒阻/恒压/恒功率等4个动作模式的电子负载装置。在工作电压为500V、容量变动范围为150W~1000W的情况下,共有四种型号。内置高性能电流控制电路,实现高稳定动作和高速动作(zui高50μS),同时通过CPU控制来提高操作性,实现多功能化,可在接近实际负载的设定下,仿真诸如打印机和电动机等输出电流过渡变动大的电源部的负载试验。
(2)优利德(UNI-T)UT210E 迷你数字钳形表
  (3)精密万用表
(4)示波器200M带宽

  以下为实际试验测试数据:
    空载:220V市电  0.033A。

输出24V:

进行负载测试:
24V 0.5A负载测试

负载为老物件,非常准确。24V 0.5A 12W  220V电流电压功率计算公式:I=P/(U*cosφ) 功率:P=U*I*cosφ 公路因素0.7~0.9。
这个电源效率非常高的。

   开关电源输出纹波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输入低频纹波;高频纹波;寄生参数引起的共模纹波噪声;功率器件开关过程中产生的超高频谐振噪声;闭环调节控制引起的纹波噪声。
      纹波是叠加在直流信号上的交流干扰信号,是电源测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规范。尤其是作特殊用途的电源,如激光器电源,纹波则是其致命要害之一,因此,电源纹波的测试就显得极为重要。
     电源纹波的测量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电压信号测量法;另一钟是电流信号测量法。
     通常针对于恒压源或纹波性能要求不大的恒流源,都可以用电压信号测量法,而针对于纹波性能要求高的恒流源则最好用电流信号测量法。

罗姆的电源波形是很不错的
测试视频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