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M32F103 待机模式 后独立看门狗不能唤醒

楼主(2022-06-30):
灵动MM32F103 待机模式 后独立看门狗不能唤醒。独立看门狗单独测试可以正常工作。有那位兄弟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配置问题?

网友B:
没有配置正确吧

网友C:
代码传上来看看

网友D:
检查下你的配置吧

网友E:
把配置代码传上来看看,进入的什么模式?

网友F:
看门狗不能唤醒?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G:
可能是待机模式把看门狗给关闭了吧

网友H:
你把代码发上来,看看咋配置的吧

网友I:
正常模式,看门狗肯定能正常工作的啊,待机可能就关闭看门狗的时钟了

网友J:
按理来说是不应该的,得看待机都关闭什么外设了

网友K:
你看看数据手册,看看待机模式都只能运行什么

网友L:
问问技术支持吧,灵动的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

网友M:
这个还得看看手册配置,看待机模式是否可以用看门狗

网友N:
没用过灵动的待机模式,但是我觉得正常来说待机模式应该用串口,按键外部唤醒等等,你看看看门狗是否可以呢?

网友O:
可能是代码问题,或者就是待机模式不支持看门狗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