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103RBT6的PC13PC14作为普通IO如何配置

楼主(2022-06-30):
一块mm32F103rbt6的板子,PC13,PC14作为普通io口输出,按照STM32的配置,io输出不正常,请各位帮我,看问题出在哪里?
void gpioc_to_io(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A,GPIOC端口时钟|RCC_APB2Periph_AF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4|GPIO_Pin_13);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

                PWR->CR |= PWR_CR_DBP;
                RCC->BDCR |= RCC_LSE_OFF;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啊,这种需要复用时钟的吧

网友B:
你想用PC13 14的话可能需要先关闭它的特殊功能

网友C:
网上有教程的啊,朋友,你可以随便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D:
我记得是需要关闭特殊功能,然后配置成普通IO

网友E:
你可以参考一下STM32的呀,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F:
你模式配置成复用模式了,是否可行呢?

网友G:
你是不是应该把GPIO_Mode_AF_PP替换成GPIO_Mode_PP就行了啊

网友H:
需要关闭电源这部分,然后关闭LSE才行

网友I:
MM32没有用PC14这种IO么?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配置方法呢?

网友J:
你问问技术支持吧,这个我觉得你需要配置AFIO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