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怎么从2层板添加层到4层板

楼主(2022-06-30):
原理图设计

原理图还是的设计还是和2层一样,生成网表后在Allegro中进行导入

生成网表
  • 选中工作区的DSN文件->Tools->Create Netlist->确定
PCB设计导入网表
  • File->import->Logic/Netlist
  • 选择Designer entry CIS(capture) ,Always
  • Import directory->选择自己网表所在文件夹的Allergo文件
  • Import导入
绘制板框
  • 选择矩形或者线条,构成封闭图形,选择Outline层
  • 也可以选择导入DXF文件来,导入自己相应的板框

楼主:
放置元器件
  • place->manually

我们这样可以放置单个元器件,一个个进行放置

  • place->Quickplace->place->OK

这样所有的元器件就可以放置在板框的周围

赞一个

楼主:
添加板层

点击setup->Cross-section…->进入添加页面

  • 这里我添加的是电源层和底层
  • 点击TOP层右键->add layer Above->一共添加4次成图中的样子

赞一个

楼主:
参数设计

实际的参数设计要根据板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修改, 这里我的板子总厚度在1.6mm,我是根据嘉立创的要求来进行设计的

具体的布线和布局都根据自己板子实际情况来进行操作

赞一个

楼主:
导出转孔和光绘文件生成转孔表和转孔文件
  • 钻孔文件参数:manufacture –> NC –> NC Parameters –> 设置配置文件(nc_param.txt)存放路径

  • 产生钻孔文件:manufacture –> NC –> NC drill –> Drilling

  • 如果全部是通孔选择layer pair;如果有埋孔或者盲孔选择(by layering)—> 点击drill就可产生钻孔文件 –> 点击view log查看信息;

  • manufacture –> NC –> NC route –> route 可能会产生一些工具选择的警告,可以不必理会。完成后会产生一个.rou文件

  • 生成钻孔表和钻孔图: manufacture–> NC –> drill legend 生成钻孔表和钻孔图 –> ok –> 出现一个方框,放上去即可。

生成光绘文件

生成的大概步骤和2层板相同,要注意的是因为添加了2层,注意不要漏层

我是选择自己来进行添加自己的层

赞一个

楼主:
先将原有的层全部删除,然后根据自己板子情况,创建相应的层叠

其中的文件添加大致像这样,前3个固定,然后是PIN,VIA,ETCH

赞一个

网友A: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B: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C:
赞一个

网友D:
赞一个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赞一个

网友F: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

网友G: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H:
赞一个

网友I: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J: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