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约束管理器的设置

楼主(2022-06-30):
1、打开约束管理器

2、设置管理器

黄色表示未打开,右击 选择analysis mode打开。

楼主:
3、添加物理规则

修改的数据

4、建立组。同时选中几个网络,右击选择Create→New Group新建一个组。修改组的规则里面的网络也都跟着修改。同时选中两个组右击选择Create→Group to Group。可以设置组与组、组内之间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