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ltium Designer绘制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原理图

楼主(2022-06-30):
芯片封装

提示:下载安装好Altium Designer之后才能进行以下操作哦!

第一步:开启新篇章

首先创立一个工程,步骤如下图所示:

楼主:
输入工程名以及选择保存路径:

楼主:
添加一个PCB 库,步骤如下图所示:

楼主:
点击左下角的Project才能在工程处添加哦~

楼主:
添加一个Schematic 库,步骤如下图所示:

楼主:
注意:如果不小心关掉了窗口,在右下角处可以恢复,步骤如下:

楼主:
第二步:找资料

浏览器搜索:ST,进入ST官网,再在官网里面查找stm32f103c8t6的资料,步骤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三步:芯片PCB封装

现在,我们可以添加一个stm32f103c8t6的芯片了,步骤如下:

楼主:
根据第二步查找到的资料改变参数:

楼主:
然后一直点NEXT知道finish,取消勾选,更改名称,步骤如下:

楼主:
此时就可以产生一个PCB图了,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四步:芯片SCH封装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器件原理图的绘制,点击到SCH库文件,然后画板中添加一个矩形:

楼主:
结果如下图所示,然后添加引脚,在下图光标位置:

楼主:
双击可以对引脚进行编号和命名,添加完引脚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点击左下角的Add Footprint添加封装:

楼主:
步骤如下,点击->选择->OK:

楼主:
这样就把芯片封装完成啦!

自定义封装
第一步:在PCB库中添加

楼主:
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

楼主:
改变其名称及名称:

楼主:
在画板中,用线绘制如下图像,并双机改变其为TOP Overlay:

楼主:
在中间进行填充:

楼主:
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
再添加焊盘:

楼主:
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二步:在SCH库中添加

在SCH库中点击Add,双击更改名称:

楼主:
同样在画板中绘图,绘出的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添加引脚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点击Add Footprint,步骤和上方一致:

楼主:
添加完成啦~
此时我们建立的库中就有两个封装了:

楼主:
原理图绘制
首先添加画板

楼主:
在右边的菜单栏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官方库的器件和我们创立的库的器件,将stm32f103c8t6添加到画板中,然后加长引脚:

楼主:
注意:这里的线和画图的线不一样哦~
如下图所示:

楼主:
添加网络标识:

楼主: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在官方库中找到电阻,完成以下连接:

楼主:
按照以上步骤,就可以绘制一个完整的最小系统原理图:
红色波浪线画出来的是重复的名称,需要进行修改,检查的时候才能不出错。

楼主:
更改名称后,就没有红色波浪线了,检查也能通过了,如下图所示:
呼~原理图就画好啦!

楼主:
总结
本文是一个小白初学的教程,初步了解的最小系统绘制的流程,有不足之处,请大佬指出,小白在此谢过大佬!

网友A(2022-10-05):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B: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C(2023-04-0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D: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A: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E:
你懂其原理才能让你在行业中走的更远

网友B: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F:
脚本猛于老虎

网友G: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F: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H:
Git 是程序员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发工具

网友I: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