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外接24M晶振起振失败

楼主(2022-06-30):
复位后  RCC_CR_HSERDY该标志位无法置1

楼主:
用的芯片是mm32f0131c6p

网友A:
硬件电路查了么

网友B:
正常官方推荐多少的外置晶振呢?

网友C:
一般ST的话,是推荐4-16M的,你用MM32是否可以用4-16M的晶振试试呢?

网友D:
你的匹配电容呢?是否匹配的上啊?

网友E: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晶振是否起振的

网友F:
正常来说,得参考官方的晶振范围才行,不能随便设置外置晶振的

网友G:
你将外置晶振改了,程序你有做修改了没?

网友H:
你还是找灵动的技术支持问问吧,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I:
看看你的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J:
按理来说,晶振更改,你就改一下参数和倍频就好了呀

网友K:
不理解,可能是你那里没有修改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