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关于12位ADC转换数据不能达到4095的现象

楼主(2022-06-30):
最开始调采用F003调试ADC功能时发现无论怎么整,AD值最大只能到4088-4090左右。采用的是DMA传输模式,并询问了群里的人,他们说少一点是很正常的,可能是芯片差异,我也没在意。后来用L073的片子调试时,采用的是非DMMA模式,AD最大值出来的是4095,我也还没在意,芯片存在差异吗。但是直到把L073的片子也采用DMA传输模式,AD输出的最大值既然也只能到4088-4090,死活都上不了4095。这样就不存在芯片差异,而是AD转换后通过DMA传输时是否漏掉了一些数据,这是严重问题,我一直修改代码都没法解决这怪现象。群里是否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少了将近20个AD值?

网友A:
通道隔离度呀,采样完成ad后,采样电容不是0,再用新通道,就会有影响了,方向和对应通道电压有关,输入电阻,采样时间都可以改善;

网友B:
采样保持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