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LED+定时器+OLED显示

楼主:
ar, cw

#申请原创#目的:
1:使用定时器中断,来使LED小灯闪烁
2:驱动0.91inch的OLED显示芯源的L-O-G-O

现象:

实现方式:
1.制作图片,找一张图片导入PCtoLCD2002

2.导入图片后生成的图片可能很模糊(见下图)

芯源的L-O-G-O的字母W看不到,汉字也看不清,只能手动修改,精工出细活。
3.生成图库,写入代码中。
4.代码实现
/*
main.c
*/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tim1.h"

//#include "Icon10_8.h"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define LED_GPIO_PORT CW_GPIOB
#define LED_GPIO_PINS GPIO_PIN_9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volatile u16 LED_PERIOD = 100;
u8 LED_INDEX = 0;
/******************************************************************************
* Local type definitions ('typedef')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
static u8 AB_count = 0;
static u8 K0_count = 0;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void MX_SYS_Init(void);
void MX_GPIO_Init(void);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project
**
** \return u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LED1, LED2闪烁
**
******************************************************************************/
int32_t main(void)
{
    MX_SYS_Init();
    MX_GPIO_Init();

    OLED_Init();
    OLED_DrawBMP(0, 0, 128, 8, (unsigned char *)BMP_CW32);

    MX_TIM1_Init();

    while (1)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YSCLK
*
* @param None
*/
void MX_SYS_Init(void)
{
    /* HSI使能并校准 */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6);

    /* 设置HCLK和PCLK的分频系数 */
    RCC_HCLKPRS_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PRS_Config(RCC_PCLK_DIV1);

    /* 使能PLL,通过PLL实现8倍频到8MHz*8=64MHz */
    RCC_PLL_Enable(RCC_PLLSOURCE_HSI, 8000000, 8);

    /* RCC_PLL_OUT(); // PC13输出PLL时钟 */

    /* 当使用的时钟源 24MHz < HCLK <= 48MHz,设置 FLASH 读等待周期为 2 cycle */
    /* 当使用的时钟源 HCLK > 48MHz,设置 FLASH 读等待周期为 3 cycle */
    __RCC_FLASH_CLK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3);

    /* 时钟切换到PLL */
    RCC_SysClk_Switch(RCC_SYSCLKSRC_PLL);
    RCC_SystemCoreClockUpdate(6400000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
* @param None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RCC_GPIOB_CLK_ENABLE();
    __RCC_GPIOA_CLK_ENABLE();

    //PC13---LED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LED_GPIO_PINS;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PA12---BUZZER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

    PB09_SETLOW();
    PA12_SETHIGH();
}

/**
* @brief 循环延时
*
* @param nCount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
* EOF (not truncated)
******************************************************************************/

tim.c
/*
tim.c
*/
#include "tim1.h"

void MX_TIM1_Init(void)
{
    B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1Config;

    /* Timer1时钟开启 */
    __RCC_BTIM_CLK_ENABLE();

    __disable_irq();
    NVIC_EnableIRQ(BTIM1_IRQn);
    __enable_irq();

    tim1Config.BTIM_Mode = BTIM_Mode_TIMER;
    tim1Config.BTIM_Period = 1000;
    tim1Config.BTIM_Prescaler = BTIM_PRS_DIV64;
    BTIM_TimeBaseInit(CW_BTIM1, &tim1Config);

    BTIM_ITConfig(CW_BTIM1, BTIM_IT_OV, ENABLE);

    BTIM_Cmd(CW_BTIM1, ENABLE);
}

5.代码附件

网友A(2022-07-01):
0.91寸的屏很少见啊

网友B:
都很敬业,测评贴这么快就发出来了

网友C:
字符开发比较复杂了。

网友D:
可以显示汉字吗

网友E:
iic和spi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iic和spi有什么不同呢

iic速度比spi慢,但是线少,简洁

网友F:
这个定时器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定时器作用是什么?

定时器做led翻转的定时

网友G(2022-08-19):
如何实现图形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