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复位标识 笔记

楼主(2022-06-30):
//所有复位源,都会使引脚复位置位,上电复位只产生引脚复位,其余的复位都产生一个引脚复位,和一个相应的自身复位
//休眠唤醒会复位,但不产生任何一个复位标志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OBLRST)) //选项字节重载复位
// DEBUG("RCC_FLAG_OBLRST reset");
//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INRST)) //引脚复位,即按一下复位按钮
// DEBUG("RCC_FLAG_PINRST reset");
//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ORRST)) //POR/PDR复位,上电或者掉电复位
// DEBUG("RCC_FLAG_PORRST reset");
//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SFTRST)) //软件复位
// DEBUG("RCC_FLAG_SFTRST reset");
//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IWDGRST))//独立看门狗复位
// DEBUG("RCC_FLAG_OBLRST reset");
//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WWDGRST))//窗口看门狗复位
// DEBUG("RCC_FLAG_WWDGRST reset");
//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PWRRST))//低电量复位
// DEBUG("RCC_FLAG_PORRST reset");
//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CSR_FWRSTF))
// DEBUG("RCC_CSR_FWRSTF reset");

// __HAL_RCC_CLEAR_RESET_FLAGS();//清除所有复位标识,用于复位类型的判断

网友A:
这是一个个摘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