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RCT6单片机自制板复位按键不灵的可能问题

楼主(2022-06-30):
STM32L431RCT6单片机自制板复位按键不灵的可能问题
自制的STM32L431RCT6单片机的板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1、在Keil uVision5中能够正常下载程序,但不能进行调试。具体现象为点击调试按钮后能够正常转到调试界面,但处于一直运行状态,程序卡死

2、Keil UVision5设置了下载程序后自动运行,但在下载程序后并没有自动运行

3、通过电源开关进行断电和上电后,程序正常运行,但使用复位按键大概率无法复位(偶尔可能可以)

经过查阅资料后发现是该单片机的BOOT0引脚必须通过10k电阻(其他阻值可能也可以)上拉(外部flash启动)或者下拉(内部flash启动)。

网友A:
Boot属实需要配置,不然芯片运行状态不对

网友B:
你是不是搞错了?boot0是下拉的才能用内部flash的

网友C:
程序卡死,是不是你的程序编程问题呢

网友D:
这个,你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板电路吧,看看那块不一样,你改一下

网友E:
ST的电路设计很简单啊,正常来说不应该能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F:
调试不好用的话,你看看是不是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G:
复位可能是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H:
复位不一定不好使,可能你程序出了bug导致像复位状态不对似的

网友I: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的电路设计问题,你要好好看看,参考官方的开发板才行

网友J:
你可以把程序贴出来,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