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RTC卡死在RTC_WaitForLastTask()解决方法

楼主(2022-06-30):
STM32 RTC卡死在RTRTC在配置时间后,调用RTC_WaitForLastTask(),程序卡死。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RTC配置完成后,系统会关闭BKP的时钟,并锁死BKP。置时钟的话,必需允许PWR和BKP时钟,并允许读取BKP。

楼主:
代码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SetCounter((u32)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