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唯一身份ID实验

楼主:
实验目的
STM32的每一个芯片都有一个电子签名,唯一的身份识别ID。本章我们学习获取STM32的电子签名信息,数据手册请参看第28章。

实验简介
电子签名存放字闪存存储器模块的系统存储区域,可以通过JTAG/SWD或者CPU读取。它所包含的芯片识别信息在出厂时编写,用户固件或者外部设备可以读取电子签名,用以自动匹配不同配置的SRM32F10xxx微控制器。

本实验,我们获取STM32的FLASH容量信息和唯一身份识别ID(96位)。

楼主(2022-06-30):
代码
main.c
#include "MyIncludes.h"

char buff[100];
//用来存储身份信息
CHIP_ID_TypeDef stm32_id;
//id结构体变量声明
uint32_t flash_size = 0;
//flash大小变量

u16 sys_cnt = 0;
void systick_isr(void)
{
if(sys_cnt <1000)
sys_cnt++;
else
{
   sys_cnt = 0;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4|GPIO_PIN_5);
}
}

int main()
{
  System_Init();
  SysTick_Init(systick_isr);
  LED_Init();
  USART1_Init(115200,NULL,NULL);
  ChipID_Get(&stm32_id);
  //获取芯片ID
  flash_size = ChipFlashSize_Get();
  //获取芯片大小
  sprintf(buff,"CHIP ID: %d%d%d\r\n",stm32_id.ID_H,stm32_id.ID_M,stm32_id.ID_L);
  //将信息存储在buff数组中
  printf(buff);
  //打印buff数组数据
  sprintf(buff,"CHIP FLASH: %dKB\r\n",flash_size);
  printf(buff);

  while(1)
  {

  }
}

楼主:
chip_id.h
#ifndef __CHIP_ID_H_
#define __CHIP_ID_H_

#include "stm32f1xx.h"
#include "stm32_types.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ID_H;//高32位字
  uint32_t ID_M;//中32位字
  uint32_t ID_L;//低32位字
}CHIP_ID_TypeDef;

#define CHIP_ID_ADDR ((CHIP_ID_TypeDef *)((uint32_t)0x1FFFF7E8))
//芯片ID基地址
#define CHIP_FLASH_SIZE_ADDR  *((uint32_t*)0x1FFFF7E0)
//芯片FLASH大小基地址
//将0x1ffff7e0中的数据作为一个32位无符号指针使用
void ChipID_Get(CHIP_ID_TypeDef* chip_id);
//获取芯片ID
uint32_t ChipFlashSize_Get(void);
//获取芯片FLASH大小 单位为KB

#endif

楼主:
chip_id.c
#include "chip_id.h"

void ChipID_Get(CHIP_ID_TypeDef* chip_id)
//获取芯片ID
{
  chip_id->ID_H = CHIP_ID_ADDR->ID_H;
  //高32位
  chip_id->ID_M = CHIP_ID_ADDR->ID_M;
  //中32位
  chip_id->ID_L = CHIP_ID_ADDR->ID_L;
  //低32位
}

uint32_t ChipFlashSize_Get(void)
//获取芯片FLASH大小
{
  return (CHIP_FLASH_SIZE_ADDR & 0xFFFF);
  //低16位为FLASH大小
  //一共32位于0xffff进行与运算,就是16位
}

楼主:
实验现象
D5 D6 LED灯闪烁

网友A:
一般,这个ID用来干什么用

网友B(2022-10-03):
If-Else 是一把锤子,一切都是钉子

网友C:
因为小灯中不会有电流通过